[资料分享] 振荡电路输出波形详解

楼主(2019-11-28):
振荡电路输出波形详解

   振荡电流是一种大小和方向都随周期发生变化的电流,能产生振荡电流的电路就叫做振荡电路。其中最简单的振荡电路叫LC回路。

  振荡电流是一种交变电流,是一种频率很高的交变电流,它无法用线圈在磁场中转动产生,只能由振荡电路产生。

  振荡电路物理模型(即理想振荡电路)的满足条件

  ①整个电路的电阻R=0(包括线圈、导线),从能量角度看没有其它形式的能向内能转化,即热损耗为零。

  ②电感线圈L集中了全部电路的电感,电容器C集中了全部电路的电容,无潜布电容存在。

  ③LC振荡电路在发生电磁振荡时不向外界空间辐射电磁波,是严格意义上的闭合电路,LC电路内部只发生线圈磁场能与电容器电场能之间的相互转化,即便是电容器内产生的变化电场,线圈内产生的变化磁场也没有按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激发相应的磁场和电场,向周围空间辐射电磁波。

  1、PLC振荡电路梯形图及输出波形图

  2、射极耦合振荡器电路及输出波形

  是单片集成的射极耦合振荡器,输出MECL电平。电路工作时,外接电感L和电容C的并联谐振回路即可形成固定频率的振荡器。若外接变容二极管,控制变容管的直流偏置即可构成LC压控振荡器。MC1648的工作电源为5v或负5.2V。最高工作频率可达225MHz.几种常见的变容管连接方式和相应的压控特性见下图,其中(a)(b)为单管连接,控制电压加到变容管,其作用是限流。(c)采用双管背对背连接,其工作频率高,压控特性也好,本系统采用此种结构。电路的5端为AGC。改变AGC的电位,则振荡幅度改变,经放大输出的波形也不一样。通过AGC调节,电路可以输出正弦波,也可以输出方波。

  振荡器是系统产生频率的关键,决定着输出波形是否失真,以及输出幅度的大小。因为是高频电路,所以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常需要对电源进行处理才能,比如加电感电容来滤波,既可以防止工频变压器对振荡器的干扰,也可以防止振荡器通过电源对其他电路的干扰。在进行这些处理后,一般还要加金属屏蔽外罩,才有更好的效果。 根据选用的变容二极管2CC12B,其最大工作频率为50MHz,由于采用较合适的结构设计,本系统实际工作频率为8~68MHz,输出频率范围达60MHz,但是要通过改变电感来实现。

  3、555多谐振荡电路及输出波形

  用555时基电路可组成各种形式的自激式多谐振荡器,其基本电路如图a所示。当电路刚接通电源时,由于C来不及充电,555电路的②脚处于零电平,导致其输出③脚为高电平。当电源通过RA、RB向C充电到Vc≥Vcc时,输出端③脚由高电路平变为低电平,电容C 经RB和内部电路的放电开关管放电。当放电到Vc≤Vcc时,输出端又由低电平转变为高电平。此时电容再次充电,这种过程可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形成自激振荡。图(b)给出了输出端及电容器C上电压的波形。

楼主:
振荡电路输出波形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