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O口内部有钳位二极管保护吗?

楼主(2019-11-28):
现在所有MCUIO口都有钳位二极管保护的吧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几乎所有的MOS单片机,由于工艺原因,IO均天生带有到Vcc和GND的寄生二极管。
当该IO输入信号幅度足够高,则又足以推动VCC到更高电压甚至直接烧毁单片机。
衬底寄生二极管还有一个问题,当导通电流过大,可能会引发内部等效晶闸管效应出现闩锁,导致逻辑功能丧失。
因此,所有想用内部寄生二极管进去箝位保护的,均需要注意上面2种可能,手段就是必须尽可能的限制箝位电流。

网友C:
N76E003 IO口内部有钳位二极管保护

网友:
必须的有

网友D:
现在单片机都有

网友D:
有的可以看数据手册

网友D:
数据手册画的又gpio结构

网友E: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乎所有的MOS单片机,由于工艺原因,IO均天生带有到Vcc和GND的寄生二极管。
当该IO输入信号幅度足够高,则 ...
想用寄生二极管代替IO防护,来进行通信,不知道可不可行(长达100米的双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乎所有的MOS单片机,由于工艺原因,IO均天生带有到Vcc和GND的寄生二极管。
当该IO输入信号幅度足够高,则 ...

实在不行,加个浪涌保护IC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用寄生二极管代替IO防护,来进行通信,不知道可不可行(长达100米的双绞线)

这么长的双绞线,通信一般会采用平衡做法,典型的比如485,否则,误码什么的将让你的机器可靠性或者通信效率非常低下,不建议直接用单片机IO哪怕通过模拟手法来进行远距离通信。
工业环境,双绞线共模偶发信号可能会很高,单单靠IO的寄生二极管实在不可取,参考485的保护系统做起来才行,有TVS,有箝位统统必须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的双绞线,通信一般会采用平衡做法,典型的比如485,否则,误码什么的将让你的机器可靠性或者通信 ...

有道理,并一个SRV05-4就好了,别的就不管了
昨天抄板,有个利用寄生二极管的例子,无源蜂鸣器直接接到MCU的IO口上了,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也不烧IO,波形还很好...

网友F:
做测试可以用,批量不建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N76E003 IO口内部有钳位二极管保护

新唐的io还是值得托付的 超级稳定 .抗静电能力强  误操作加过12v 也没有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