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单片机用MCC生成的Bootloader编译出错

楼主(2019-11-29):
PIC16F单片机用MCC生成的Bootloader如下配置software Protection 为Enable后编程生成的代码出错(错误见下图),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看起来像程序空间不够用了。你调高优化等级为-o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程序空间不够用了。你调高优化等级为-os试试

谢谢!
我把Application reset vector地址改大后编译可以了,不报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把Application reset vector地址改大后编译可以了,不报错了

如果是非pro版的编译器, 需要改一下MCC默认设置的占用空间大小, 实际会用到0x4xx去...
pro版直接应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