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 有什么可以代替NX3L4051吗?

楼主:
想问一下 有什么可以代替NX3L4051的件吗 用这个时候发现总是漏电 想换一个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A(点评):
先放大100倍,然后切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像可以试试

网友B(2019-11-29):
这个工艺的8:1模拟开关基本漏电都是最大1uA,楼主说的漏电具体是指什么?

网友C(点评):
不算漏电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对。。。我觉得就是器件本身。。

网友D:
电路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艺的8:1模拟开关基本漏电都是最大1uA,楼主说的漏电具体是指什么?

是这个器件本身就会漏电 因为我如果用它来测微弱的电流 我假如输入1nA 然后这边器件就会自己漏掉1.5nA  所以就会导致没有办法去测试 所以会想要换一个可以代替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贴出来看看?

和电路没有关系吧 电路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连接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器件本身就会漏电 因为我如果用它来测微弱的电流 我假如输入1nA 然后这边器件就会自己漏掉1.5nA   ...

漏电最大1uA,输入nA级别当然不合适了。
8:1的没有漏电很小的开关了,要想想其他设计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最大1uA,输入nA级别当然不合适了。
8:1的没有漏电很小的开关了,要想想其他设计思路了 ...

那有没有比这个稍微再好一些的8:1或者4:1的开关呀 大于等于4个通道就可以那种  比这个稍稍好用一些的就可以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比这个稍微再好一些的8:1或者4:1的开关呀 大于等于4个通道就可以那种  比这个稍稍好用一些的就 ...

那就上ADG704吧

网友E:
如果要漏电小,还是用继电器

网友F:
TMUX1208漏电流比较小,你用半导小芯软件查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MUX1208漏电流比较小,你用半导小芯软件查询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B:
漏电流TMUX1208对比ADG704相差很远很远

楼主(点评):
嗯嗯 我看完资料也对比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