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X CAN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9-11-29):
采用内部晶振8M,6倍PLL主频48M,配置250K波特率,实际示波器抓的怎么和预期不符?估算少了6倍?
这是配置代码:
        //CAN speed = (48M) / CAN_Prescaler / (1+BS1+BS2) = 48000000/32/6 = 250K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 1tq、BS1、BS2的值跟波特率有关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2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32;                                          // 分频系数为32
        CAN_Init(CAN, &CAN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CAN1

网友A:
如果系统时钟48MHz的话,根据你的配置应该是250K.

整整差6倍,会不会你PLL根本没起作用? 还是说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系统时钟48MHz的话,根据你的配置应该是250K.

谢谢版主,示波器找一个最窄方波测量宽度,这应该就是一个bit啊,PLL不会错啊。
这是PLL设定代码: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HSE * 6 = 48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6);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系统时钟48MHz的话,根据你的配置应该是250K.

找到原因了,感谢版主提醒,竟然是外部晶振没焊跑到默认内部8M了,难怪差了6倍,多谢

网友B:
大多数是晶振问题,可以用CAN波特率计算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感谢版主提醒,竟然是外部晶振没焊跑到默认内部8M了,难怪差了6倍,多谢 ...

我也觉得奇怪,刚好差6倍,即没有倍频。
一个关于STM32 CAN波特率异常的话题

网友C:
这个  错误真的让人无话可说

网友D:
虽然错误低级  但是过程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E:
这次知道怎么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