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ystick计数器时钟源选择不起作用

楼主(2019-11-29):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迷津。
问题描述:
1. 同样的代码在两块不同的STM32H743VIT6芯片上运行,systick时钟源分别设置为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和SYSTICK_CLKSOURCE_HCLK。一个可以设置有效。另一个设置后无效(均为400MHz)。
2. 对比两片芯片,systick的calibration value register中TENMS值不同,可以设置成功的芯片值为0x3E8(与参考手册描述一致)。另一片芯片的该寄存器值为0X493E(这个值与STM32F407的参考手册上描述的一致),不知该寄存器的值意义是什么。因为在STM32H7参考手册中看到该值是用来计算reload的值。但实测直接clock source除以1000就能得到时基1ms的定时中断。
3.以下是我的时钟设置部分代码:
/* SysTi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HAL_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8分频,50MHz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使用400MHz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F, 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 Supply configuration update enable
  */
  MODIFY_REG(PWR->CR3, PWR_CR3_SCUEN,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while ((PWR->D3CR & (PWR_D3CR_VOSRDY)) != PWR_D3CR_VOSRDY)
  {

  }
  /** Configure LSE Drive Capability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__HAL_RCC_LSEDRIVE_CONFIG(RCC_LSEDRIVE_LOW);
  /** Macro to configure the PLL clock source
  */
  __HAL_RCC_PLL_PLLSOURCE_CONFIG(RCC_PLLSOURCE_HSE);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RCC_OSCILLATORTYPE_L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3;//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200;//16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D3PCLK1|RCC_CLOCKTYPE_D1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RTC|RCC_PERIPHCLK_USART2
                              |RCC_PERIPHCLK_USART1|RCC_PERIPHCLK_SPI3
                              |RCC_PERIPHCLK_SPI2|RCC_PERIPHCLK_ADC
                              |RCC_PERIPHCLK_FMC;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M = 3;//1;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N = 200;//13;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P = 4;//12;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Q = 2;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R = 2;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RGE = RCC_PLL2VCIRANGE_3;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VCOSEL = RCC_PLL2VCOMEDIUM;
  PeriphClkInitStruct.PLL2.PLL2FRACN = 0;
  PeriphClkInitStruct.FmcClockSelection = RCC_FMCCLKSOURCE_D1HCLK;
  PeriphClkInitStruct.Spi123ClockSelection = RCC_SPI123CLKSOURCE_PLL;
  PeriphClkInitStruct.Usart234578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234578CLKSOURCE_D2PCLK1;
  PeriphClkInitStruct.Usart16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16CLKSOURCE_D2PCLK2;
  PeriphClkInitStruct.AdcClockSelection = RCC_ADCCLKSOURCE_PLL2;
  PeriphClkInitStruct.RTCClockSelection = RCC_RTCCLKSOURCE_LSE;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网友A:
配置前后要解锁吧

网友B:
用的哪个时钟源啊

网友C:
怎么会锁上的呢

网友D:
看代码看不出来

网友E:
用cube配置然后生成代码试试看

网友F:
io的时钟都使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