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款3.7V锂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类似充电宝

楼主(2019-11-29):
如题:求一款3.7V锂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类似充电宝
5v升压同步输出,电流1-2A即可,
主要是不能有低电流关断检测,或者关断电流10ma左右的芯片,目前看到的都是40-80ma的关断检测。

网友A:
关断检测很烦人,不能给轻载的板子当电源

网友B:
MP2636集成充电,放电一体的芯片,目前在移动电源方面应用很多。

网友C:
建议添加一个诱骗电路即可

网友D:
是做哪方面的产品

网友E:
关断电流10ma,的确太小了,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线性充电电路,自己检测

这个10MA恐怕太小了,
考虑节省空间,电路求简单,尽量满足要求一体的比较好

网友F:
可以外部增加检测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断检测很烦人,不能给轻载的板子当电源

是的,其他方面都能满足够用,就关断很头疼,刚刚接触这类ic还在寻找中...

网友G:
ZCC5080,5V升压2节充电管理芯片,1.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2636集成充电,放电一体的芯片,目前在移动电源方面应用很多。

粗略看了一下好像满足,再去看看,感谢

楼主:
类似带电池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添加一个诱骗电路即可

有具体一点的方法吗

网友H:
LZ 还是用一个独立升压电源芯片吧,关断检测也好操作一点。

网友:
之前用过TP4056  +PS7516

网友I(2020-04-01):
请问有找到合适的充电IC方案了吗,我的需求跟你一样,有偿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