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原理图,MOS管功耗如何计算

楼主(2019-11-29):
如图所示,MOS管IRF740的功耗如何计算,MOS管栅极接的是运放输出(图中前端)

网友A:
看情况应该是一个常规的开关,而不是高频PWM工作条件吧啊,那么就按导通电阻*电流的平方。
电流当然由OUT外面的负载决定。导通电阻,你根据栅极驱动电压是那挡的,选择官方数据表那挡的值。

楼主:
我这个原理图中Uds应该能达到200V吧,那Id如何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原理图中Uds应该能达到200V吧,那Id如何求

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