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使PWM输出与中断同步

楼主(2019-11-29):
PWM在周期的开始输出高电平的时同时产生中断,如下图所示

现在用TIM4产生PWM,再利用TIM4产生TIM_IT_Update中断,
发现不同步,PWM已经是高电平了,中断才发生,不知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同步没,谢谢了
程序见另一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82678-1-1.html
确实如版主@香水城 所说,显示的是两个周期的波形,其原因就是中断与PWM不同步造成的

网友A:
不是十分懂楼主说的这个同步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十分懂楼主说的这个同步概念。

现在是PWM的高电平已经持续大概4us了,定时中断才发生
想让PWM上升沿出现的时候,就发生定时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PWM的高电平已经持续大概4us了,定时中断才发生
想让PWM上升沿出现的时候,就发生定时中断 ...

你这样的话可能不太好操作,你可以将PWM输出模式调整位PWM2模式,

在比较中断里修改后续ccr的值来间接调整PWM输出,同时记得

开启CCR寄存器的预装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话可能不太好操作,你可以将PWM输出模式调整位PWM2模式,

在比较中断里修改后续ccr的值来间接调 ...

谢谢你了
现在将定时器配置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中断配置为
TIM_ITConfig(TIM4,TIM_IT_CC1|TIM_IT_CC2|TIM_IT_CC3,ENABLE );
中断函数为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TIM4中断
{
static u8 TIM4_CH1_Flag=0,TIM4_CH2_Flag=0,TIM4_CH3_Flag=0;
                        if(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CC1);
                                if(TIM4_CH1_Flag==0)
                                {
                                        TIM4->CCR1=500;//终点数  高电平时间为:终点数-起始数
                                        TIM4_CH1_Flag=1;
                                }
                                else
                                {
                                        TIM4->CCR1=0;//起始数 120°=0
                                        TIM4_CH1_Flag=0;
                                }
                        }
                        if(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2)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CC2);
                                if(TIM4_CH2_Flag==0)
                                {
                                        TIM4->CCR2=1700;//终点数
                                        TIM4_CH2_Flag=1;
                                }
                                else
                                {
                                        TIM4->CCR2=1200;//起始数 120°=1200
                                        TIM4_CH2_Flag=0;
                                }
                        }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3)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CC3);
                                if(TIM4_CH3_Flag==0)
                                {
                                        TIM4->CCR3=2900;//终点数
                                        TIM4_CH3_Flag=1;
                                }
                                else
                                {
                                        TIM4->CCR3=2400;//起始数 120°=2400
                                        TIM4_CH3_Flag=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话可能不太好操作,你可以将PWM输出模式调整位PWM2模式,

在比较中断里修改后续ccr的值来间接调 ...

谢谢你了
现在将定时器配置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中断配置为
TIM_ITConfig(TIM4,TIM_IT_CC1|TIM_IT_CC2|TIM_IT_CC3,ENABLE );
中断函数为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TIM4中断
{
    static u8 TIM4_CH1_Flag=0,TIM4_CH2_Flag=0,TIM4_CH3_Flag=0;
                        if(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CC1);
                                if(TIM4_CH1_Flag==0)
                                {
                                        TIM4->CCR1=500;//终点数  高电平时间为:终点数-起始数
                                        TIM4_CH1_Flag=1;
                                }
                                else
                                {
                                        TIM4->CCR1=0;//起始数 120°=0
                                        TIM4_CH1_Flag=0;
                                }
                        }
                        if(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2)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CC2);
                                if(TIM4_CH2_Flag==0)
                                {
                                        TIM4->CCR2=1700;//终点数
                                        TIM4_CH2_Flag=1;
                                }
                                else
                                {
                                        TIM4->CCR2=1200;//起始数 120°=1200
                                        TIM4_CH2_Flag=0;
                                }
                        }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3)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CC3);
                                if(TIM4_CH3_Flag==0)
                                {
                                        TIM4->CCR3=2900;//终点数
                                        TIM4_CH3_Flag=1;
                                }
                                else
                                {
                                        TIM4->CCR3=2400;//起始数 120°=2400
                                        TIM4_CH3_Flag=0;
                                }
                        }
}

已经可以实现任意相位任意占空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
现在将定时器配置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STM32定时器中的Toggle输出模式非常值得研究。
可以很方便的实现些东西。

这里有个应用介绍,可以参考下。

一个定时器实现3路时差和占空比可调的波形

网友C:
你这是要做PWM个数判断吗?

楼主(点评):
不是,是想输出三相PWM。 之前的想法是利用定时中断来打开和关闭相应PWM输出脚, 比如整个三相的周期是60uS(PWM周期实际为20uS),在0~20uS打开PWM1,在20uS~40uS打开PWM2,在40uS~60uS打开PWM3,发现总是不能及时关断对应PWM,现在用定时器的翻转已经可以实现此功能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三相的逆变或者斩波吗?如果是这个应用,不是在这里踢馆,你应该选择究竟市场验证的TIDSP28xx系列的电力老大啊!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没做那么复杂,DSP还没用过 是给电容充电的,目的是减小母线的峰值电流,将单个充电IGBT的电流降下来

网友D:
感觉很难真正的同步

网友E:
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啊

网友F:
非常好的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