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485和232共用一个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11-29):
现在用485和232连到了stm32的一个串口上,波特率为9600时没有问题,都能通信,波特率到38400就不行,485可以通信,232不行;
仿真时232可以进串口中断,但是感觉应该是收到的数据不对;电路图如下

楼主:
emmmm.....自己又好了,虽然我什么都没有做
原因找到了,因为485那一端自己焊了两根大概30cm的线悬空着,后来自己闲着没事儿把这两根线接到了232转485模块上就好了。
所以我485的输入端是不是需要什么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mm.....自己又好了,虽然我什么都没有做
原因找到了,因为485那一端自己焊了两根大概30cm的线悬空着,后 ...

A,B线输入端加一些保护器件就行

网友B:
这种问题都来问,怪不得现在的技术工程师不好找老婆

网友C:
什么是技术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