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EFM8BB1测评——OLED屏的显示

楼主(2019-11-29):
OLED屏是一种小巧的显示器件,尤其是采用I2C接口的OLED屏更能节省I/O口的占用。
针对EFM8BB1LCK开发板的引脚排列特点,决定使用P0.0P0.1分别来连接OLED屏的SCLSDA引脚,对应的引脚定义如下:
SI_SBIT(SCL, SFR_P0, 0);   // SCL
SI_SBIT(SDA, SFR_P0, 1);   // SDA
经对OLED屏程序的移植,通过如下的主程序即可实现图示的显示效果。

void main (void)
{
        enter_DefaultMode_from_RESET();
        OLED_Init();
        OLED_CLS();
        OLED_P6x8Str(0,0,"EFM8BB1");
        OLED_P6x8Str(0,2,"OLED Display");
        OLED_P6x8Str(0,4,"jinglixixi@126.com");
        OLED_P6x8Str(0,6,"2019.11.30");
        while(1);
}

稍有遗憾的是EFM8BB1LCK只有8Kflash程序存储空间,因此无法放置较大的字库。当配置6*8点阵字库时,将61%的程序空间,参见下图。
若采用8*16点阵字库时,将直接导致程序存储空间崩溃,参见下图,所以在使用OLED屏进行显示时,只能使用6*8点阵字库了,不过显示的字符数又多了不少!

网友A:
不错啊!代码和以前的c8051f基本上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代码和以前的c8051f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