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8位串行模数转换器TLC548、TLC549的应用

楼主(2019-11-29):
8位串行模数转换器TLC548、TLC549的应用

1、概述

TLC548,TLC549是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生产的8位串行A/D转换器芯片,可与通用微处理器、控制器通过I/OCLOCK、CS、DATAOUT三条口线进行串行接口。具有4MHz片内系统时钟和软、硬件控制电路,转换时间最长17μs,TLC548允许的最高转换速率为45500次/s,TLC549为40000次/s。总失调误差最大为±0.5LSB,典型功耗值为6mW。采用差分参考电压高阻输入,抗干扰,可按比例量程校准转换范围,VREF-接地,VREF+-VREF-≥1V,可用于较小信号的采样。

2、芯片简介

TLC548、TLC549的内部框图和引脚名称如图1所示。

3、工作原理

TLC548、TLC549均有片内系统时钟,该时钟与I/OCLOCK是独立工作的,无须特殊的速度或相位匹配。其工作时序如图2所示。

当CS为高时,数据输出(DATAOUT)端处于高阻状态,此时I/OCLOCK不起作用。这种CS控制作用允许在同时使用多片TLC548、TLC549时,共用I/OCLOCK,以减少多路(片)A/D并用时的I/O控制端口。一组通常的控制时序为:

(1)将CS置低。内部电路在测得CS下降沿后,再等待两个内部时钟上升沿和一个下降沿后,然后确认这一变化,最后自动将前一次转换结果的最高位(D7)位输出到DATAOUT端上。

(2)前四个I/OCLOCK周期的下降沿依次移出第2、3、4和第5个位(D6、D5、D4、D3),片上采样保持电路在第4个I/OCLOCK下降沿开始采样模拟输入。

(3)接下来的3个I/OCLOCK周期的下降沿将移出第6、7、8(D2、D1、D0)个转换位。

楼主:
8位串行模数转换器TLC548、TLC549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