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0F200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9-11-29):
请教下,PIC10F200使用KIT3.5下载完成之后,直接使用KIT3.5调试硬件没问题,执行正常;单独给单片机供电时,程序不执行,I/O口直接被莫名拉高。硬件按照规格书来画,没有其他外围。求指教!!!@麦小播

楼主:
硬件电路使用的是GP0和GP1作为脉冲接收端,接受脉冲后,使GP2置高或者低。
我单独供电时候,KIT3.5的DATA(GP0)和CLK(GP1)也连接到目标板上的话也正常工作,我所以怀疑是硬件的问题,有没大神遇到这种情况的?

求助

网友A:
去掉脉冲接收信号,可以烧录吗

网友B:
检查取消了Debug模式,关掉WDT,MCLRE设为0,再烧录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脉冲接收信号,可以烧录吗

烧录时候本身就是没加任何外部信号,烧写是可以烧写的,就是单独供电的话I/O口全部会被啦高

网友C:
看看复位引脚有没有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取消了Debug模式,关掉WDT,MCLRE设为0,再烧录进去试试。

没有进DEBUG,可以设置的三个配置位 都关掉了,OPTION=0;TRISGPIO=0X03;其他还需要什么设置吗,我初始化也把GPIO=0;了单独供电的话I/O口全部被拉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复位引脚有没有被拉低

是高的

网友D:
PIC10F200只有6个引脚, ICSP需要用到5个脚,

你是怎么直接用PICkit 调试硬件的???按道理来说, 硬件仿真的话, 需要一个仿真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C10F200只有6个引脚, ICSP需要用到5个脚,

你是怎么直接用PICkit 调试硬件的???按道理来说, 硬件仿真的 ...

直接接信号发生器在DATA(GP0)或者CLK(GP1),然后使GP2拉高或者拉低,KIT3.5连接在硬件可以调试,单独供电  I/O全部被拉高,,我不是仿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接信号发生器在DATA(GP0)或者CLK(GP1),然后使GP2拉高或者拉低,KIT3.5连接在硬件可以调试,单独供电 ...

检查一下MCLR脚吧, 看看是不是用作复位脚?还是普通的IO口?
工具单单只是供电的话, 用工具供电, 和外部单独供电, 应该不会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MCLR脚吧, 看看是不是用作复位脚?还是普通的IO口?
工具单单只是供电的话, 用工具供电, 和外部单 ...

复位设置成ON和OFF都试过了  没啥用,而且我也没用到这个I.O口;另外不能说是供电问题,KIT3.5DATA和CLK两根线接到目标板上就可以运行,我同样也是使用这两个I/O实现我的功能的。。单独供电的话所有I/O都被拉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复位设置成ON和OFF都试过了  没啥用,而且我也没用到这个I.O口;另外不能说是供电问题,KIT3.5DATA和CLK ...

你写个最简单的程序, 就是翻转一个IO口, 然后关掉WDT.
烧进去, 外部给电, 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写个最简单的程序, 就是翻转一个IO口, 然后关掉WDT.
烧进去, 外部给电, 试试看看.
...

这个我倒是试过,单独供电是没问题的,可以正常反转,,难道我程序问题?但是我现在问题是单独供电直接高电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倒是试过,单独供电是没问题的,可以正常反转,,难道我程序问题?但是我现在问题是单独供电直接高 ...

还真的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了.....带不带工具, 只影响MCLR这一个pin脚, 外部供电和工具供电应该都是一样的..
仍然有问题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你程序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的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了.....带不带工具, 只影响MCLR这一个pin脚, 外部供电和工具供电应该都是一样的 ...

我用翻转的程序,只有GP2可以翻转,复用CLK和DATA的两个GPIO不能翻转,一直是高电平;OPTION=0;已经,还需其他设置吗?如果不行的话  我得换单片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翻转的程序,只有GP2可以翻转,复用CLK和DATA的两个GPIO不能翻转,一直是高电平;OPTION=0;已经,还 ...

模拟口, 是否设置成数字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口, 是否设置成数字口了?

PIC10F200没看到设置模拟数字口的寄存器呀?我用PIC10LF322可以实现,只是我想换个5V的单片机

网友E(2024-11-18):
引用 楼主:
复位设置成ON和OFF都试过了  没啥用,而且我也没用到这个I.O口;另外不能说是供电问题,KIT3.5DATA和CLK ...

时隔两年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时隔两年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

GP0到GP3都不工作吗?

网友G:
这个芯片只有8个引脚吧,下载需要用到其中4个还是5个

网友H(2025-01-31):
调试器通常提供复位信号来确保单片机正常启动。

网友I:
PIC10F200 的配置位决定了芯片的启动方式、时钟源、看门狗等关键设置。如果配置位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J(2025-04-27):
超小型8位单片机,通常用于低功耗、低复杂度的应用。由于其尺寸和性能限制,常常需要通过编程器进行下载和烧写程序。

网友K:
您好,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单片机在没有调试器供电时,电源不稳定或者I/O口没有正确配置导致的。请检查您的电源是否稳定,以及I/O口是否已经设置为正确的输入/输出模式。

网友L: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单片机在单独供电时,没有正确配置I/O口的状态导致的。请检查你的代码中是否有对I/O口进行配置的代码,确保它们在程序启动时被正确设置。

网友M:
这个芯片这么难用吗,我曾经用过,挺好用啊,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K:
您好,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不稳定导致的。请检查您的复位电路是否正确连接,包括复位电容的大小和连接方式。

网友N: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单片机的复位电路没有正确配置导致的。请检查你的复位电路是否按照PIC10F200的数据手册正确设计。

网友O:
可能是你之前用的方法对,现在的方法可能不太适合,试试查找资料或请教有经验的人。

网友P:
试试看新的资料或问大佬

网友Q:
通常是4个或5个引脚用于下载。具体数量取决于芯片类型和下载方式。

网友R:
您好,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单片机的复位电路没有设计好导致的。请检查您的复位电路是否正确,包括电容和电阻的值是否符合规格书要求。

网友S: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是单片机供电不稳定或者I/O口没有正确配置导致的。建议检查电源是否稳定,同时检查程序中I/O口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T:
调试器复位单片机,保证它重新开始运行。

网友U:
检查编程器连接和电源,确保程序文件正确。

网友V(2025-11-10):
0F200 程序下载常见问题:一是接口接触不良,检查下载线与插座连接;二是驱动未安装或版本不匹配,需安装对应驱动;三是供电不稳,确保电源电压符合要求;四是芯片复位电路异常,导致无法进入下载模式;五是程序文件格式错误,需用正确格式文件。排查时可逐步检查硬件连接、驱动和文件合法性。

网友W:
不同芯片的使用难度因型号和设计差异而异,可能存在不同用户的不同体验。建议查阅最新技术文档或咨询官方支持。

网友X:
芯片使用难度可能因版本或使用方式不同而异。之前使用顺利可能是因为特定条件或版本。

网友Y:
可能是因为程序太大,超过了PIC10F200的闪存容量,建议减小程序大小或者查找相关教程了解下载过程。

网友Z:
复位单片机就像给电脑重启一样,让单片机回到初始状态,重新开始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