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L51的const存储在指定位置

楼主(2019-11-29):
/*---------------------------------------------------------------------------------------------------------*/
/*                                                                                                    */
/* Copyright(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Jan/21/2019
//***********************************************************************************************************

//***********************************************************************************************************
//  File Function: ML51 Data table special location @0x2C00 and 0x3400 demo
//***********************************************************************************************************
#include "ML51.H"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_Address_Locat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_Data_Locate;
    unsigned char readtemp, readtemp1;

    Table_Address_Locate = 0x2C00;
    readtemp = *Table_Address_Locate;
    Table_Data_Locate = 0x3404;
    readtemp1 = *Table_Data_Locate;

    while(1);
}

楼主: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_LoByteAddress[1713] =
{
0x13 ,
0x01 ,
0x81 ,
0x1e ,
0x03 ,
0x81 ,
0x1e ,
0x02 ,
0x01 ,
0x02 ,
0x00 ,
0x01 ,
0x02 ,
0x03 ,
0x04 ,
0x05 ,
0x06 ,
0x07 ,
0x08 ,
0x09 ,
0x0c ,
0x0d ,
0x0e ,
0x0f ,
0x12 ,
0x13 ,
0x14 ,
0x15 ,
0x17 ,
0x18 ,
0x19 ,
0x1a ,
0x1b ,
0x1e ,
0x1f ,
0x20 ,
0x21 ,
0x30 ,
0x31 ,
0x32 ,
0x33 ,
0x34 ,
0x35 ,
0x36 ,
0x37 ,
0x38 ,
0x39 ,
0x3a ,
0x3b ,
0x3c ,
0x3d ,
0x3e ,
0x3f ,
0x40 ,
0x41 ,
0x42 ,
0x43 ,
0x44 ,
0x45 ,
0x46 ,
0x47 ,
0x48 ,
0x49 ,
0x4a ,
0x4b ,
0x4c ,
0x4d ,
0x4e ,
0x4f ,
0x50 ,
0x60 ,
0x61 ,
0x62 ,
0x63 ,
0x64 ,
0x65 ,
0x66 ,
0x80 ,
0x81 ,
0x82 ,
0x83 ,
0x84 ,
0x85 ,
0x86 ,
0x87 ,
0x89 ,
0x8a ,
0x93 ,
0x94 ,
0xa0 ,
0xa1 ,
0xa2 ,
0xa3 ,
0xa4 ,
0xa5 ,
0xa6 ,
0xa7 ,
0xa8 ,
0xa9 ,
0xaa ,
0xab ,
0xac ,
0xad ,
0xae ,
0xaf ,
0xb0 ,
0xb1 ,
0xb2 ,
0xb3 ,
0xb4 ,
0xb5 ,
0xb6 ,
0xb7 ,
0xb8 ,
0xb9 ,
0xba ,
0xbb ,
0xbc ,
0xbd ,
0xbe ,
0xbf ,
0xc0 ,
0xc1 ,
0xc5 ,
0xc7 ,
0xc8 ,
0xd1 ,
0xd2 ,
0xd3 ,
0xd4 ,
0xd9 ,
0xdb ,
0xdc ,
0xdd ,
0xde ,
0xdf ,
0xe0 ,
0xe1 ,
0xe2 ,
0xe3 ,
0xe4 ,
0x0e ,
0x0f ,
0x10 ,
0x11 ,
0x1e ,
0x1f ,
0x20 ,
0x21 ,
0x22 ,
0x23 ,
0x24 ,
0x25 ,
0x26 ,
0x27 ,
0x28 ,
0x29 ,
0x2a ,
0x2b ,
0x2c ,
0x2d ,
0x2e ,
0x2f ,
0x30 ,
0x31 ,
0x32 ,
0x33 ,
0x34 ,
0x35 ,
0x36 ,
0x37 ,
0x38 ,
0x39 ,
0x3a ,
0x40 ,
0x41 ,
0x42 ,
0x43 ,
0x44 ,
0x45 ,
0x46 ,
0x47 ,
0x48 ,
0x49 ,
0x4a ,
0x4c ,
0x4d ,
0x4e ,
0x4f ,
0x50 ,
0x51 ,
0x52 ,
0x53 ,
0x54 ,
0x55 ,
0x56 ,
0x57 ,
0x58 ,
0x59 ,
0x5a ,
0x5b ,
0x5c ,
0x5d ,
0x5e ,
0x5f ,
0x60 ,
0x61 ,
0x62 ,
0x63 ,
0x64 ,
0x65 ,
0x66 ,
0x67 ,
0x68 ,
0x69 ,
0x6a ,
0x6b ,
0x6c ,
0x6d ,
0x90 ,
0x91 ,
0x93 ,
0x94 ,
0x95 ,
0x96 ,
0x97 ,
0x98 ,
0x99 ,
0x9a ,
0x9b ,
0x9c ,
0x9d ,
0x9e ,
0x9f ,
0xa0 ,
0xa1 ,
0xa2 ,
0xa3 ,
0xa6 ,
0xa7 ,
0xa8 ,
0xaa ,
0xab ,
0xac ,
0xad ,
0xae ,
0xaf ,
0xb0 ,
0xb1 ,
0xb2 ,
0xb3 ,
0xb4 ,
0xb5 ,
0xb6 ,
0xb7 ,
0xb8 ,
0xb9 ,
0xba ,
0xd0 ,
0xd1 ,
0xd2 ,
0xd3 ,
0xd4 ,
0xd5 ,
0xd6 ,
0xd7 ,
0xd8 ,
0xd9 ,
0xda ,
0xdb ,
0xdc ,
0xdd ,
0xde ,
0xdf ,
0xe0 ,
0xe1 ,
0xe2 ,
0xe3 ,
0xe4 ,
0xe5 ,
0xe6 ,
0xe7 ,
0xe8 ,
0xe9 ,
0xea ,
0xeb ,
0xec ,
0xed ,
0xee ,
0xef ,
0xf0 ,
0xf1 ,
0xf2 ,
0xf3 ,
0xf4 ,
0xf5 ,
0xf6 ,
0xf7 ,
0xf8 ,
0xf9 ,
0xfa ,
0xfb ,
0xfd ,
0xfe ,
0xff ,
0x00 ,
0x01 ,
0x02 ,
0x03 ,
0x04 ,
0x05 ,
0x06 ,
0x07 ,
0x08 ,
0x09 ,
0x0a ,
0x0b ,
0x0c ,
0x0d ,
0x0e ,
0x0f ,
0x10 ,
0x11 ,
0x12 ,
0x13 ,
0x14 ,
0x15 ,
0x16 ,
0x17 ,
0x18 ,
0x19 ,
0x1a ,
0x1b ,
0x1c ,
0x50 ,
0x51 ,
0x52 ,
0x53 ,
0x54 ,
0x55 ,
0x56 ,
0x57 ,
0x58 ,
0x70 ,
0x71 ,
0x72 ,
0x73 ,
0x74 ,
0x75 ,
0x76 ,
0x77 ,
0x78 ,
0x79 ,
0x7a ,
0x7b ,
0x7c ,
0x7d ,
0x7e ,
0x7f ,
0xc8 ,
0xc9 ,
0x30 ,
0x31 ,
0x32 ,
0x33 ,
0x34 ,
0x35 ,
0x36 ,
0x37 ,
0x38 ,
0x39 ,
0x3a ,
0x3b ,
0x3c ,
0x3d ,
0x3e ,
0x3f ,
0x40 ,
0x41 ,
0x42 ,
0x43 ,
0x44 ,
0x45 ,
0x46 ,
0x47 ,
0x48 ,
0x49 ,
0x4a ,
0x4b ,
0x4c ,
0x4d ,
0x4e ,
0x60 ,
0x61 ,
0x62 ,
0x63 ,
0x64 ,
0x65 ,
0x66 ,
0x67 ,
0x68 ,
0x69 ,
0x6a ,
0x6b ,
0x6c ,
0x6d ,
0x6e ,
0x6f ,
0x70 ,
0x71 ,
0x72 ,
0x73 ,
0x74 ,
0x75 ,
0x76 ,
0x77 ,
0x78 ,
0x79 ,
0x7a ,
0x7b ,
0x7c ,
0x7d ,
0x7e ,
0x7f ,
0x80 ,
0x81 ,
0x82 ,
0x83 ,
0x84 ,
0x85 ,
0x86 ,
0x87 ,
0x88 ,
0x89 ,
0x8a ,
0x8b ,
0x8c ,
0x8d ,
0x8e ,
0x8f ,
0x90 ,
0x91 ,
0x92 ,
0x93 ,
0x94 ,
0x95 ,
0x96 ,
0x97 ,
0x98 ,
0x99 ,
0x9a ,
0x9b ,
0xb0 ,
0xb1 ,
0xb2 ,
0xb3 ,
0xb4 ,
0xb5 ,
0xb6 ,
0xb7 ,
0xb8 ,
0xb9 ,
0xba ,
0xbb ,
0xbc ,
0xbd ,
0xbe ,
0xbf ,
0xc0 ,
0xc1 ,
0xc2 ,
0xc3 ,
0xe0 ,
0xe1 ,
0xe2 ,
0xe3 ,
0xe4 ,
0xe5 ,
0xe6 ,
0xe7 ,
0xe8 ,
0xe9 ,
0xea ,
0xeb ,
0xec ,
0xed ,
0xee ,
0xef ,
0xf0 ,
0xf1 ,
0xf2 ,
0xf3 ,
0xf4 ,
0xf5 ,
0xf6 ,
0xf7 ,
0xf8 ,
0xf9 ,
0xfa ,
0xfb ,
0xfc ,
0xfd ,
0xfe ,
0xff ,
0x00 ,
0x01 ,
0x02 ,
0x03 ,
0x04 ,
0x05 ,
0x06 ,
0x07 ,
0x08 ,
0x09 ,
0x0a ,
0x0b ,
0x0c ,
0x0d ,
0x0e ,
0x0f ,
0x10 ,
0x11 ,
0x12 ,
0x13 ,
0x14 ,
0x15 ,
0x16 ,
0x17 ,
0x18 ,
0x19 ,
0x1a ,
0x1b ,
0x1c ,
0x1d ,
0x1e ,
0x34 ,
0x40 ,
0x41 ,
0x42 ,
0x43 ,
0x44 ,
0x45 ,
0x46 ,
0x47 ,
0x48 ,
0x60 ,
0x61 ,
0x62 ,
0x63 ,
0x64 ,
0x65 ,
0x66 ,
0x67 ,
0x68 ,
0x69 ,
0x6a ,
0x6b ,
0x80 ,
0x81 ,
0x82 ,
0x83 ,
0x84 ,
0x85 ,
0x86 ,
0x87 ,
0x88 ,
0x89 ,
0x8a ,
0x8b ,
0x8c ,
0x8d ,
0x8f ,
0x90 ,
0x91 ,
0xc2 ,
0xc3 ,
0xc4 ,
0x01 ,
0x02 ,
0x03 ,
0x04 ,
0x05 ,
0x06 ,
0x07 ,
0x08 ,
0x09 ,
0x0a ,
0x0b ,
0x0c ,
0x0d ,
0xe5 ,
0xe6 ,
0xe7 ,
0xe8 ,
0xe9 ,
0xea ,
0xeb ,
0xec ,
0xed ,
0x88 ,
0x89 ,
0x8a ,
0x8b ,
0x8c ,
0x8d ,
0x8e ,
0x8f ,
0x90 ,
0x91 ,
0x92 ,
0x93 ,
0x94 ,
0x95 ,
0x96 ,
0x97 ,
0x98 ,
0x99 ,
0x9a ,
0x9b ,
0x9c ,
0x9d ,
0x9e ,
0x9f ,
0xa0 ,
0xa1 ,
0xa2 ,
0xa3 ,
0xa4 ,
0xa5 ,
0xa6 ,
0xa7 ,
0xa8 ,
0xa9 ,
0xaa ,
0xab ,
0xac ,
0xad ,
0xae ,
0xaf ,
0xb0 ,
0xb1 ,
0xb2 ,
0xb3 ,
0xb4 ,
0xb5 ,
0xb6 ,
0xb7 ,
0xb8 ,
0xb9 ,
0xba ,
0xbb ,
0xbc ,
0xbd ,
0xbe ,
0xbf ,
0xc0 ,
0xc1 ,
0xc2 ,
0xc3 ,
0xc4 ,
0xc5 ,
0xc6 ,
0xc7 ,
0x00 ,
0x01 ,
0x02 ,
0x03 ,
0x04 ,
0x05 ,
0x06 ,
0x07 ,
0x08 ,
0x09 ,
0x0a ,
0x0b ,
0x0c ,
0x0d ,
0x0e ,
0x0f ,
0x10 ,
0x11 ,
0x12 ,
0x13 ,
0x14 ,
0x15 ,
0x16 ,
0x17 ,
0x18 ,
0x19 ,
0x1a ,
0x1b ,
0x1c ,
0x1d ,
0x1e ,
0x1f ,
0x20 ,
0x21 ,
0x22 ,
0x23 ,
0x24 ,
0x25 ,
0x26 ,
0x27 ,
0x28 ,
0x29 ,
0x2a ,
0x2b ,
0x2c ,
0x2d ,
0x2e ,
0x2f ,
0x30 ,
0x31 ,
0x32 ,
0x33 ,
0x34 ,
0x35 ,
0x36 ,
0x37 ,
0x38 ,
0x39 ,
0x3a ,
0x3b ,
0x3c ,
0x3d ,
0x3e ,
0x3f ,
0x40 ,
0x41 ,
0x42 ,
0x43 ,
0x44 ,
0x45 ,
0x46 ,
0x47 ,
0x48 ,
0x49 ,
0x4a ,
0x4b ,
0x4c ,
0x4d ,
0x4e ,
0x4f ,
0x50 ,
0x51 ,
0x52 ,
0x53 ,
0x54 ,
0x55 ,
0x56 ,
0x57 ,
0x58 ,
0x59 ,
0x5a ,
0x5b ,
0x5c ,
0x5d ,
0x5e ,
0x5f ,
0x60 ,
0x61 ,
0x62 ,
0x63 ,
0x64 ,
0x65 ,
0x66 ,
0x67 ,
0x68 ,
0x69 ,
0x6a ,
0x6b ,
0x6c ,
0x6d ,
0x6e ,
0x6f ,
0x70 ,
0x71 ,
0x72 ,
0x73 ,
0x74 ,
0x75 ,
0x76 ,
0x77 ,
0x78 ,
0x79 ,
0x7a ,
0x7b ,
0x7c ,
0x7d ,
0x7e ,
0x7f ,
0x80 ,
0x81 ,
0x82 ,
0x83 ,
0x84 ,
0x85 ,
0x86 ,
0x87 ,
0x88 ,
0x89 ,
0x8a ,
0x8b ,
0x8c ,
0x8d ,
0x8e ,
0x8f ,
0x90 ,
0x91 ,
0x92 ,
0x93 ,
0x94 ,
0x95 ,
0x96 ,
0x97 ,
0x98 ,
0x99 ,
0x9a ,
0x9b ,
0x9c ,
0x9d ,
0x9e ,
0x9f ,
0xa0 ,
0xa1 ,
0xa2 ,
0xa3 ,
0xa4 ,
0xa5 ,
0xa6 ,
0xa7 ,
0xa8 ,
0xa9 ,
0xaa ,
0xab ,
0xac ,
0xad ,
0xae ,
0xaf ,
0xb0 ,
0xb1 ,
0xb2 ,
0xb3 ,
0xb4 ,
0xb5 ,
0xb6 ,
0xb7 ,
0xb8 ,
0xb9 ,
0xba ,
0xbb ,
0xbc ,
0xbd ,
0xbe ,
0xbf ,
0xc0 ,
0xc1 ,
0xc2 ,
0xc3 ,
0xc4 ,
0xc5 ,
0xc6 ,
0xc7 ,
0xc8 ,
0xc9 ,
0xca ,
0xcb ,
0xcc ,
0xcd ,
0xce ,
0xcf ,
0xd0 ,
0xd1 ,
0xd2 ,
0xd3 ,
0xd4 ,
0xd5 ,
0xd6 ,
0xd7 ,
0xd8 ,
0xd9 ,
0xda ,
0xdb ,
0xdc ,
0xdd ,
0xde ,
0xdf ,
0xe0 ,
0xe1 ,
0xe2 ,
0xe3 ,
0xe4 ,
0xe5 ,
0xe6 ,
0xe7 ,
0xe8 ,
0xe9 ,
0xea ,
0xeb ,
0xec ,
0xed ,
0xee ,
0xef ,
0xf0 ,
0xf1 ,
0xf2 ,
0xf3 ,
0xf4 ,
0xf5 ,
0xf6 ,
0xf7 ,
0xf8 ,
0xf9 ,
0xfa ,
0xfb ,
0xfc ,
0xfd ,
0xfe ,
0xff ,
0x00 ,
0x01 ,
0x02 ,
0x03 ,
0x04 ,
0x05 ,
0x06 ,
0x07 ,
0x08 ,
0x09 ,
0x0a ,
0x0b ,
0x0c ,
0x0d ,
0x0e ,
0x0f ,
0x10 ,
0x11 ,
0x12 ,
0x13 ,
0x14 ,
0x15 ,
0x16 ,
0x17 ,
0x18 ,
0x19 ,
0x1a ,
0x1b ,
0x1c ,
0x1d ,
0x1e ,
0x1f ,
0x20 ,
0x21 ,
0x22 ,
0x23 ,
0x24 ,
0x25 ,
0x26 ,
0x27 ,
0x28 ,
0x29 ,
0x2a ,
0x2b ,
0x2c ,
0x2d ,
0x2e ,
0x2f ,
0x30 ,
0x31 ,
0x32 ,
0x33 ,
0x34 ,
0x35 ,
0x36 ,
0x37 ,
0x38 ,
0x39 ,
0x3a ,
0x3b ,
0x3c ,
0x3d ,
0x3e ,
0x3f ,
0x40 ,
0x41 ,
0x42 ,
0x43 ,
0x44 ,
0x45 ,
0x46 ,
0x47 ,
0x48 ,
0x49 ,
0x4a ,
0x4b ,
0x4c ,
0x4d ,
0x4e ,
0x4f ,
0x50 ,
0x51 ,
0x52 ,
0x53 ,
0x54 ,
0x55 ,
0x56 ,
0x57 ,
0x58 ,
0x59 ,
0x5a ,
0x5b ,
0x5c ,
0x5d ,
0x5e ,
0x5f ,
0x60 ,
0x61 ,
0x62 ,
0x63 ,
0x64 ,
0x65 ,
0x66 ,
0x67 ,
0x68 ,
0x69 ,
0x6a ,
0x6b ,
0x6c ,
0x6d ,
0x6e ,
0x6f ,
0x70 ,
0x71 ,
0x72 ,
0x73 ,
0x74 ,
0x75 ,
0x76 ,
0x77 ,
0x78 ,
0x79 ,
0x7a ,
0x7b ,
0x7c ,
0x7d ,
0x7e ,
0x7f ,
0x80 ,
0x81 ,
0x82 ,
0x83 ,
0x84 ,
0x85 ,
0x86 ,
0x87 ,
0x88 ,
0x89 ,
0x8a ,
0x8b ,
0x8c ,
0x8d ,
0x8e ,
0x8f ,
0x90 ,
0x91 ,
0x92 ,
0x93 ,
0x94 ,
0x95 ,
0x96 ,
0x97 ,
0x98 ,
0x99 ,
0x9a ,
0x9b ,
0x9c ,
0x9d ,
0x9e ,
0x9f ,
0xa0 ,
0xa1 ,
0xa2 ,
0xa3 ,
0xa4 ,
0xa5 ,
0xa6 ,
0xa7 ,
0xa8 ,
0xa9 ,
0xaa ,
0xab ,
0xac ,
0xad ,
0xae ,
0xaf ,
0xb0 ,
0xb1 ,
0xb2 ,
0xb3 ,
0xb4 ,
0xb5 ,
0xb6 ,
0xb7 ,
0xb8 ,
0xb9 ,
0xba ,
0xbb ,
0xbc ,
0xbd ,
0xbe ,
0xbf ,
0xc0 ,
0xc1 ,
0xc2 ,
0xc3 ,
0xc4 ,
0xc5 ,
0xc6 ,
0xc7 ,
0xc8 ,
0xc9 ,
0xca ,
0xcb ,
0xcc ,
0xcd ,
0xce ,
0xcf ,
0xd0 ,
0xd1 ,
0xd2 ,
0xd3 ,
0xd4 ,
0xd5 ,
0xd6 ,
0xd7 ,
0xd8 ,
0xd9 ,
0xda ,
0xdb ,
0xdc ,
0xdd ,
0xde ,
0xdf ,
0xe0 ,
0x00 ,
0x01 ,
0x02 ,
0x03 ,
0x04 ,
0x05 ,
0x06 ,
0x07 ,
0x08 ,
0x09 ,
0x0a ,
0x0b ,
0x0c ,
0x0d ,
0x0e ,
0x0f ,
0x10 ,
0x11 ,
0x12 ,
0x13 ,
0x14 ,
0x15 ,
0x16 ,
0x17 ,
0x18 ,
0x19 ,
0x1a ,
0x1b ,
0x1c ,
0x1d ,
0x1e ,
0x1f ,
0x20 ,
0x21 ,
0x22 ,
0x23 ,
0x24 ,
0x25 ,
0x26 ,
0x27 ,
0x28 ,
0x29 ,
0x2a ,
0x2b ,
0x2c ,
0x2d ,
0x2e ,
0x2f ,
0x30 ,
0x31 ,
0x32 ,
0x33 ,
0x34 ,
0x35 ,
0x36 ,
0x37 ,
0x38 ,
0x39 ,
0x3a ,
0x3b ,
0x3c ,
0x3d ,
0x3e ,
0x3f ,
0x40 ,
0x41 ,
0x42 ,
0x43 ,
0x44 ,
0x45 ,
0x46 ,
0x47 ,
0x48 ,
0x49 ,
0x4a ,
0x4b ,
0x4c ,
0x4d ,
0x4e ,
0x4f ,
0x50 ,
0x51 ,
0x52 ,
0x53 ,
0x54 ,
0x55 ,
0x56 ,
0x57 ,
0x58 ,
0x59 ,
0x5a ,
0x5b ,
0x5c ,
0x5d ,
0x5e ,
0x5f ,
0x60 ,
0x61 ,
0x62 ,
0x63 ,
0x64 ,
0x65 ,
0x66 ,
0x67 ,
0x68 ,
0x69 ,
0x6a ,
0x6b ,
0x6c ,
0x6d ,
0x6e ,
0x6f ,
0x70 ,
0x71 ,
0x72 ,
0x73 ,
0x74 ,
0x75 ,
0x76 ,
0x77 ,
0x78 ,
0x79 ,
0x7a ,
0x7b ,
0x7c ,
0x7d ,
0x7e ,
0x7f ,
0x80 ,
0x81 ,
0x82 ,
0x83 ,
0x84 ,
0x85 ,
0x86 ,
0x87 ,
0x88 ,
0x89 ,
0x8a ,
0x8b ,
0x8c ,
0x8d ,
0x8e ,
0x8f ,
0x90 ,
0x91 ,
0x92 ,
0x93 ,
0x94 ,
0x95 ,
0x96 ,
0x97 ,
0x98 ,
0x99 ,
0x9a ,
0x9b ,
0x9c ,
0x9d ,
0x9e ,
0x9f ,
0xa0 ,
0xa1 ,
0xa2 ,
0xa3 ,
0xa4 ,
0xa5 ,
0xa6 ,
0xa7 ,
0xa8 ,
0xa9 ,
0xaa ,
0xab ,
0xac ,
0xad ,
0xae ,
0xaf ,
0xb0 ,
0xb1 ,
0xb2 ,
0xb3 ,
0xb4 ,
0xb5 ,
0xb6 ,
0xb7 ,
0xb8 ,
0xb9 ,
0xba ,
0xbb ,
0xbc ,
0xbd ,
0xbe ,
0xbf ,
0xc0 ,
0xc1 ,
0xc2 ,
0xc3 ,
0xc4 ,
0xc5 ,
0xc6 ,
0xc7 ,
0xc8 ,
0xc9 ,
0xca ,
0xcb ,
0xcc ,
0xcd ,
0xce ,
0xcf ,
0xd0 ,
0xd1 ,
0xd2 ,
0xd3 ,
0xd4 ,
0xd5 ,
0xd6 ,
0xd7 ,
0xd8 ,
0xd9 ,
0xda ,
0xdb ,
0xdc ,
0xdd ,
0xde ,
0xdf ,
0xe0 ,
0xe1 ,
0xe2 ,
0xe3 ,
0xe4 ,
0xe5 ,
0xe6 ,
0xe7 ,
0xe8 ,
0xe9 ,
0xea ,
0xeb ,
0xec ,
0xed ,
0xee ,
0xef ,
0xf0 ,
0xf1 ,
0xf2 ,
0xf3 ,
0xf4 ,
0xf5 ,
0xf6 ,
0xf7 ,
0xf8 ,
0xf9 ,
0xfa ,
0xfb ,
0xfc ,
0xfd ,
0xfe ,
0xff ,
0x00 ,
0x01 ,
0x02 ,
0x03 ,
0x04 ,
0x05 ,
0x06 ,
0x07 ,
0x08 ,
0x09 ,
0x0a ,
0x0b ,
0x0c ,
0x0d ,
0x0e ,
0x0f ,
0x10 ,
0x11 ,
0x12 ,
0x13 ,
0x14 ,
0x15 ,
0x16 ,
0x17 ,
0x18 ,
0x19 ,
0x1a ,
0x1b ,
0x1c ,
0x1d ,
0x1e ,
0x1f ,
0x20 ,
0x21 ,
0x22 ,
0x23 ,
0x24 ,
0x25 ,
0x26 ,
0x27 ,
0x28 ,
0x29 ,
0x2a ,
0x2b ,
0x2c ,
0x2d ,
0x2e ,
0x2f ,
0x30 ,
0x31 ,
0x32 ,
0x33 ,
0x34 ,
0x35 ,
0x36 ,
0x37 ,
0x38 ,
0x39 ,
0x3a ,
0x3b ,
0x3c ,
0x3d ,
0x3e ,
0x3f ,
0x40 ,
0x41 ,
0x42 ,
0x43 ,
0x44 ,
0x45 ,
0x46 ,
0x47 ,
0x48 ,
0x49 ,
0x4a ,
0x4b ,
0x4c ,
0x4d ,
0x4e ,
0x4f ,
0x50 ,
0x51 ,
0x52 ,
0x53 ,
0x54 ,
0x55 ,
0x56 ,
0x57 ,
0x58 ,
0x59 ,
0x5a ,
0x5b ,
0x5c ,
0x5d ,
0x5e ,
0x5f ,
0x60 ,
0x61 ,
0x62 ,
0x63 ,
0x64 ,
0x65 ,
0x66 ,
0x67 ,
0x68 ,
0x69 ,
0x6a ,
0x6b ,
0x6c ,
0x6d ,
0x6e ,
0x6f ,
0x70 ,
0x71 ,
0x72 ,
0x73 ,
0x74 ,
0x75 ,
0x76 ,
0x77 ,
0x78 ,
0x79 ,
0x7a ,
0x7b ,
0x7c ,
0x7d ,
0x7e ,
0x7f ,
0x80 ,
0x81 ,
0x82 ,
0x83 ,
0x84 ,
0x85 ,
0x86 ,
0x87 ,
0x88 ,
0x89 ,
0x8a ,
0x8b ,
0x8c ,
0x8d ,
0x8e ,
0x8f ,
0x90 ,
0x91 ,
0x92 ,
0x93 ,
0x94 ,
0x95 ,
0x96 ,
0x97 ,
0x98 ,
0x99 ,
0x9a ,
0x9b ,
0x9c ,
0x9d ,
0x9e ,
0x9f ,
0xa0 ,
0xa1 ,
0xa2 ,
0xa3 ,
0xa4 ,
0xa5 ,
0xa6 ,
0xa7 ,
0xa8 ,
0xa9 ,
0xaa ,
0xab ,
0xac ,
0xad ,
0xae ,
0xaf ,
0xb0 ,
0xb1 ,
0xb2 ,
0xb3 ,
0xb4 ,
0xb5 ,
0xb6 ,
0xb7 ,
0xb8 ,
0xb9 ,
0xba ,
0xbb ,
0xbc ,
0xbd ,
0xbe ,
0xbf ,
0xc0 ,
0xc1 ,
0xc2 ,
0xc3 ,
0xc4 ,
0xc5 ,
0xc6 ,
0xc7 ,
0xc8 ,
0xc9 ,
0xca ,
0xcb ,
0xcc ,
0xcd ,
0xce ,
0xcf ,
0xd0 ,
0xd1 ,
0xd2 ,
0xd3 ,
0xd4 ,
0xd5 ,
0xd6 ,
0xd7 ,
0xd8 ,
0xd9 ,
0xda ,
0xdb ,
0xdc ,
0xdd ,
0xde ,
0xdf ,
0xe0 ,
0xe1 ,
0xe2 ,
0xe3 ,
0xe4 ,
0xe5 ,
0xe6 ,
0xe7 ,
0xe8 ,
0xe9 ,
0xea ,
0xeb ,
0xec ,
0xed ,
0xee ,
0xef ,
0xf0 ,
0xf1 ,
0xf2 ,
0xf3 ,
0xf4 ,
0xf5 ,
0xf6 ,
0xf7 ,
0xf8 ,
0xf9 ,
0xfa ,
0xfb ,
0xfc ,
0xfd ,
0xfe ,
0xff ,
0x00 ,
0x01 ,
0x02 ,
0x03 ,
0x04 ,
0x05 ,
0x06 ,
0x07 ,
0x08 ,
0x09 ,
0x0a ,
0x0b ,
0x0c ,
0x0d ,
0x0e ,
0x0f ,
0x10 ,
0x11 ,
0xb0 ,
0xb1 ,
0xb2 ,
0xb3 ,
0x88 ,
0x89 ,
0x8a ,
0x8b ,
0x8c ,
0x8d ,
0x8e ,
0x8f ,
0x90 ,
0x91 ,
0x92 ,
0x93 ,
0x94 ,
0x95 ,
0x96 ,
0x97 ,
0x98 ,
0x99 ,
0x9a ,
0x9b ,
0x9c ,
0x9d ,
0x9e ,
0x9f ,
0xa0 ,
0xa1 ,
0xa2 ,
0xa3 ,
0xa4 ,
0xa5 ,
0xa6 ,
0xa7 ,
0xc8 ,
0x12 ,
0x01
};

楼主: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_Data[1713] =
{
0x01 ,
0xf0 ,
0x00 ,
0x02 ,
0xc2 ,
0x01 ,
0x02 ,
0x85 ,
0xad ,
0xad ,
0x06 ,
0x45 ,
0x03 ,
0x01 ,
0x06 ,
0x46 ,
0x00 ,
0x07 ,
0x01 ,
0x00 ,
0x6c ,
0xe0 ,
0x80 ,
0x00 ,
0x00 ,
0x00 ,
0x84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1 ,
0x00 ,
0x00 ,
0x3e ,
0x80 ,
0x02 ,
0x62 ,
0xf0 ,
0x30 ,
0x7f ,
0x5c ,
0x02 ,
0x9f ,
0x04 ,
0xbc ,
0x04 ,
0x07 ,
0xf0 ,
0x00 ,
0x1f ,
0xc3 ,
0xc7 ,
0x27 ,
0xc4 ,
0x67 ,
0x02 ,
0x0f ,
0x89 ,
0x07 ,
0x01 ,
0x87 ,
0x15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1e ,
0x10 ,
0x00 ,
0x64 ,
0x01 ,
0x00 ,
0x0b ,
0xf8 ,
0x80 ,
0x00 ,
0x00 ,
0x01 ,
0xef ,
0x05 ,
0x00 ,
0x10 ,
0x10 ,
0x00 ,
0x01 ,
0x00 ,
0x00 ,
0x00 ,
0x40 ,
0x00 ,
0x88 ,
0x05 ,
0x3f ,
0x03 ,
0x57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5 ,
0x00 ,
0x02 ,
0xd0 ,
0x18 ,
0x1e ,
0x03 ,
0xf4 ,
0x00 ,
0x00 ,
0x00 ,
0x10 ,
0x00 ,
0x02 ,
0x10 ,
0x00 ,
0x00 ,
0x03 ,
0x5c ,
0x00 ,
0x8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80 ,
0x00 ,
0x09 ,
0x00 ,
0x00 ,
0x00 ,
0x16 ,
0x00 ,
0x17 ,
0x00 ,
0x18 ,
0x40 ,
0x04 ,
0x00 ,
0x00 ,
0x00 ,
0x08 ,
0x08 ,
0x12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d0 ,
0x3f ,
0x0f ,
0x00 ,
0x3a ,
0x02 ,
0x0f ,
0x00 ,
0x0f ,
0x1d ,
0x35 ,
0x6a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a ,
0x03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4 ,
0x3c ,
0xff ,
0x7f ,
0xff ,
0x7f ,
0xff ,
0x7f ,
0x80 ,
0x80 ,
0x80 ,
0x00 ,
0x03 ,
0x00 ,
0x0f ,
0xff ,
0x01 ,
0x00 ,
0x01 ,
0x00 ,
0x01 ,
0x00 ,
0x00 ,
0x40 ,
0x00 ,
0x40 ,
0x00 ,
0x40 ,
0x02 ,
0xa0 ,
0x18 ,
0x1e ,
0x14 ,
0x00 ,
0x10 ,
0x00 ,
0xaf ,
0x00 ,
0x00 ,
0x58 ,
0x83 ,
0x84 ,
0xaf ,
0x2c ,
0x55 ,
0x00 ,
0x00 ,
0x00 ,
0xd8 ,
0x04 ,
0x00 ,
0x10 ,
0xff ,
0xff ,
0x04 ,
0x15 ,
0x00 ,
0x00 ,
0x02 ,
0x00 ,
0x00 ,
0x01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3c ,
0x34 ,
0x3c ,
0x00 ,
0x31 ,
0x00 ,
0x01 ,
0x06 ,
0x00 ,
0x64 ,
0x00 ,
0x2e ,
0x04 ,
0x69 ,
0x0a ,
0x3c ,
0x04 ,
0x32 ,
0x00 ,
0x00 ,
0x08 ,
0x82 ,
0x00 ,
0x2c ,
0x6c ,
0xac ,
0xec ,
0x3f ,
0x0b ,
0x00 ,
0x03 ,
0xe0 ,
0x05 ,
0x80 ,
0x03 ,
0xe0 ,
0x05 ,
0x80 ,
0x03 ,
0xe0 ,
0x05 ,
0x80 ,
0x03 ,
0xe0 ,
0xcb ,
0x0f ,
0x03 ,
0x00 ,
0xff ,
0x00 ,
0xff ,
0xff ,
0xff ,
0xff ,
0xff ,
0xff ,
0xff ,
0xff ,
0x1b ,
0x1f ,
0x1e ,
0x30 ,
0x2d ,
0x2c ,
0x2b ,
0x2a ,
0x24 ,
0x22 ,
0x00 ,
0x04 ,
0x2c ,
0x6c ,
0xac ,
0xec ,
0x00 ,
0x04 ,
0x33 ,
0x00 ,
0x20 ,
0x00 ,
0x11 ,
0x01 ,
0x00 ,
0x00 ,
0x00 ,
0x01 ,
0x60 ,
0xc0 ,
0x00 ,
0x80 ,
0x40 ,
0x02 ,
0x08 ,
0x10 ,
0x04 ,
0x00 ,
0x03 ,
0x10 ,
0x60 ,
0xc0 ,
0x06 ,
0xc7 ,
0x00 ,
0x02 ,
0xc0 ,
0x01 ,
0xf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2 ,
0xc0 ,
0x01 ,
0xf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2 ,
0xc0 ,
0x01 ,
0xf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4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80 ,
0x01 ,
0x00 ,
0x01 ,
0x00 ,
0x01 ,
0x00 ,
0x01 ,
0x00 ,
0x01 ,
0x00 ,
0x01 ,
0x00 ,
0x01 ,
0x00 ,
0x01 ,
0x00 ,
0x01 ,
0x00 ,
0x01 ,
0x00 ,
0x01 ,
0x00 ,
0x01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50 ,
0x00 ,
0x9f ,
0xe0 ,
0x6b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1f ,
0x01 ,
0x01 ,
0x01 ,
0x01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14 ,
0x0f ,
0x04 ,
0x02 ,
0x01 ,
0x01 ,
0x00 ,
0x04 ,
0x0c ,
0x00 ,
0x01 ,
0x02 ,
0x03 ,
0x03 ,
0x0f ,
0x3f ,
0x08 ,
0x04 ,
0x04 ,
0x00 ,
0x03 ,
0x14 ,
0x0f ,
0x04 ,
0x02 ,
0x01 ,
0x01 ,
0x00 ,
0x04 ,
0x0c ,
0x00 ,
0x01 ,
0x02 ,
0x03 ,
0x03 ,
0x0f ,
0x3f ,
0x08 ,
0x04 ,
0x04 ,
0x00 ,
0x03 ,
0x14 ,
0x0f ,
0x04 ,
0x02 ,
0x01 ,
0x01 ,
0x00 ,
0x04 ,
0x0c ,
0x00 ,
0x01 ,
0x02 ,
0x03 ,
0x03 ,
0x0f ,
0x3f ,
0x08 ,
0x04 ,
0x04 ,
0x00 ,
0x03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5 ,
0x80 ,
0x03 ,
0xe0 ,
0x02 ,
0x40 ,
0x40 ,
0x40 ,
0x40 ,
0x03 ,
0x01 ,
0x01 ,
0x02 ,
0x30 ,
0x00 ,
0x35 ,
0x00 ,
0x08 ,
0x00 ,
0x22 ,
0x22 ,
0xcd ,
0x80 ,
0x20 ,
0x00 ,
0x00 ,
0x02 ,
0x00 ,
0x08 ,
0x00 ,
0x01 ,
0x01 ,
0x15 ,
0xf9 ,
0x20 ,
0x00 ,
0x4b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6b ,
0x72 ,
0x7b ,
0x90 ,
0x90 ,
0x7c ,
0x4a ,
0x3a ,
0x4a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10 ,
0x00 ,
0x08 ,
0x00 ,
0x04 ,
0x00 ,
0x02 ,
0x00 ,
0x20 ,
0x00 ,
0x10 ,
0x00 ,
0x08 ,
0x00 ,
0x04 ,
0x00 ,
0x40 ,
0x00 ,
0x20 ,
0x00 ,
0x10 ,
0x00 ,
0x08 ,
0x00 ,
0x7f ,
0xff ,
0x40 ,
0x00 ,
0x20 ,
0x00 ,
0x1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bb ,
0x20 ,
0x58 ,
0x78 ,
0x1a ,
0xc3 ,
0x02 ,
0xd9 ,
0x1d ,
0xc3 ,
0x04 ,
0xbf ,
0x03 ,
0xe5 ,
0xeb ,
0x00 ,
0xbe ,
0xc0 ,
0xd9 ,
0x70 ,
0x74 ,
0x50 ,
0xce ,
0xf1 ,
0xcf ,
0xf1 ,
0xd0 ,
0xf1 ,
0xf1 ,
0xb8 ,
0xfe ,
0x54 ,
0xf1 ,
0xbe ,
0x1e ,
0x17 ,
0xc4 ,
0x0d ,
0x18 ,
0xc4 ,
0x0b ,
0xbf ,
0x06 ,
0x00 ,
0xa5 ,
0x95 ,
0x15 ,
0x00 ,
0xc2 ,
0x0e ,
0x00 ,
0x00 ,
0x18 ,
0xc4 ,
0x0e ,
0xe7 ,
0xb4 ,
0x00 ,
0xdb ,
0xde ,
0xb0 ,
0xbf ,
0x01 ,
0xd6 ,
0xec ,
0xbe ,
0x20 ,
0x2c ,
0x28 ,
0x46 ,
0x0c ,
0xe0 ,
0x36 ,
0x30 ,
0xd2 ,
0xbe ,
0x3c ,
0xa1 ,
0xf1 ,
0xd7 ,
0xd5 ,
0xb4 ,
0x04 ,
0xb9 ,
0x00 ,
0x56 ,
0xc0 ,
0x08 ,
0xab ,
0xa7 ,
0x0e ,
0xb9 ,
0x04 ,
0xee ,
0xb4 ,
0x21 ,
0xaa ,
0xbe ,
0x08 ,
0x57 ,
0xb4 ,
0x85 ,
0xa6 ,
0x56 ,
0x19 ,
0xc3 ,
0x1b ,
0xe6 ,
0x40 ,
0x20 ,
0xba ,
0x02 ,
0xbe ,
0x16 ,
0xda ,
0x19 ,
0xc4 ,
0x1f ,
0xb6 ,
0x00 ,
0xc2 ,
0x20 ,
0x00 ,
0x00 ,
0xa0 ,
0x00 ,
0x00 ,
0x00 ,
0xba ,
0x00 ,
0x28 ,
0x46 ,
0xb4 ,
0x14 ,
0xab ,
0xc0 ,
0x06 ,
0xd7 ,
0xd5 ,
0xa7 ,
0xbf ,
0x03 ,
0xed ,
0xe5 ,
0x1d ,
0xc4 ,
0x25 ,
0xeb ,
0xb4 ,
0x4d ,
0xee ,
0xb4 ,
0x28 ,
0xaa ,
0xbe ,
0x08 ,
0x57 ,
0x19 ,
0xc3 ,
0x2a ,
0xe7 ,
0x00 ,
0x00 ,
0x00 ,
0xc2 ,
0x2b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b4 ,
0x85 ,
0xa6 ,
0x56 ,
0xe6 ,
0x00 ,
0x00 ,
0x00 ,
0x15 ,
0xc4 ,
0x32 ,
0xb4 ,
0x2f ,
0xd8 ,
0xa7 ,
0xbf ,
0x01 ,
0x57 ,
0xe7 ,
0xb4 ,
0x85 ,
0xa6 ,
0x56 ,
0xe6 ,
0xc2 ,
0x2d ,
0x00 ,
0x00 ,
0x45 ,
0x29 ,
0xc0 ,
0x02 ,
0xee ,
0x28 ,
0xdf ,
0xd7 ,
0xbf ,
0x03 ,
0xb4 ,
0x48 ,
0xa7 ,
0xc0 ,
0x05 ,
0xee ,
0x57 ,
0xe7 ,
0xb4 ,
0x98 ,
0xa6 ,
0x56 ,
0xe6 ,
0x00 ,
0x15 ,
0xc4 ,
0x3d ,
0xb4 ,
0x6e ,
0xd8 ,
0xa7 ,
0xbf ,
0x01 ,
0x56 ,
0x08 ,
0x57 ,
0xe7 ,
0xb4 ,
0x98 ,
0xa6 ,
0x56 ,
0xe6 ,
0xc2 ,
0x38 ,
0xa1 ,
0x29 ,
0xc0 ,
0x01 ,
0xdb ,
0xee ,
0x28 ,
0xdf ,
0xd7 ,
0xbf ,
0x03 ,
0xb4 ,
0x5f ,
0x45 ,
0xd5 ,
0xc0 ,
0x07 ,
0xa7 ,
0xee ,
0x57 ,
0xe7 ,
0xb4 ,
0x98 ,
0xa6 ,
0x56 ,
0xe6 ,
0x40 ,
0x54 ,
0x20 ,
0xcc ,
0x07 ,
0xcc ,
0x01 ,
0xcc ,
0x00 ,
0xe2 ,
0x18 ,
0xc4 ,
0x5e ,
0xbe ,
0x02 ,
0xd0 ,
0x54 ,
0xdc ,
0xf1 ,
0xce ,
0xde ,
0xf1 ,
0xb8 ,
0xfe ,
0xbe ,
0x32 ,
0xe0 ,
0x36 ,
0x30 ,
0xd2 ,
0x0a ,
0x2c ,
0x28 ,
0x04 ,
0x40 ,
0x20 ,
0xba ,
0x02 ,
0xbe ,
0x18 ,
0xb7 ,
0xba ,
0x00 ,
0x28 ,
0x46 ,
0xbf ,
0x03 ,
0xb4 ,
0x36 ,
0x56 ,
0xc0 ,
0x04 ,
0xd5 ,
0xd7 ,
0xab ,
0xa7 ,
0xee ,
0xb4 ,
0x21 ,
0xaa ,
0xbe ,
0x08 ,
0x57 ,
0xe7 ,
0xb4 ,
0x85 ,
0xa6 ,
0x56 ,
0xe6 ,
0x45 ,
0x29 ,
0xc0 ,
0x00 ,
0xee ,
0xe1 ,
0x28 ,
0xe5 ,
0xbf ,
0x03 ,
0xeb ,
0xdf ,
0xd7 ,
0xb4 ,
0x48 ,
0xc0 ,
0x03 ,
0xa7 ,
0x30 ,
0xee ,
0x57 ,
0xe7 ,
0xb4 ,
0x98 ,
0xa6 ,
0x56 ,
0xe6 ,
0x40 ,
0x54 ,
0xe3 ,
0x20 ,
0xcc ,
0x07 ,
0xcc ,
0x00 ,
0x00 ,
0x00 ,
0x17 ,
0xc4 ,
0x70 ,
0xdd ,
0xce ,
0xde ,
0xf1 ,
0xd0 ,
0x44 ,
0xf1 ,
0xba ,
0x08 ,
0xb8 ,
0xfe ,
0xb4 ,
0x36 ,
0xd5 ,
0xd7 ,
0xab ,
0xa7 ,
0xe0 ,
0x36 ,
0x30 ,
0xd2 ,
0xbe ,
0x29 ,
0xb4 ,
0x21 ,
0xaa ,
0xe7 ,
0xba ,
0x0c ,
0x45 ,
0xbe ,
0x3d ,
0x56 ,
0x08 ,
0x57 ,
0xb4 ,
0x98 ,
0xa6 ,
0x54 ,
0xbc ,
0x1f ,
0xc4 ,
0x6a ,
0xe1 ,
0x00 ,
0xe5 ,
0xbf ,
0x03 ,
0xeb ,
0xe6 ,
0x42 ,
0xba ,
0x00 ,
0xe3 ,
0x18 ,
0xc3 ,
0x6f ,
0xbc ,
0x1f ,
0xc3 ,
0x6f ,
0xe2 ,
0x00 ,
0x00 ,
0x00 ,
0xd4 ,
0x00 ,
0x00 ,
0x00 ,
0xb8 ,
0x00 ,
0x78 ,
0xbf ,
0x03 ,
0xb4 ,
0x8c ,
0x40 ,
0x58 ,
0xdc ,
0x1a ,
0xc4 ,
0x74 ,
0xe7 ,
0x00 ,
0x00 ,
0x14 ,
0xc3 ,
0x78 ,
0xd0 ,
0xf1 ,
0x37 ,
0xbe ,
0x35 ,
0x36 ,
0x30 ,
0xe0 ,
0xd2 ,
0xc2 ,
0x74 ,
0x00 ,
0x00 ,
0xff ,
0x04 ,
0x84 ,
0x07 ,
0x64 ,
0x05 ,
0x13 ,
0x0f ,
0x00 ,
0x07 ,
0x60 ,
0x04 ,
0xe5 ,
0x06 ,
0x52 ,
0x04 ,
0xe4 ,
0x00 ,
0x00 ,
0x06 ,
0x5e ,
0x00 ,
0x0f ,
0x06 ,
0x1e ,
0x00 ,
0x02 ,
0x06 ,
0xa2 ,
0x00 ,
0x01 ,
0x06 ,
0xae ,
0x00 ,
0x0e ,
0x05 ,
0x10 ,
0x07 ,
0x20 ,
0x0f ,
0x00 ,
0x04 ,
0xc4 ,
0x00 ,
0x00 ,
0x04 ,
0xe5 ,
0x05 ,
0x10 ,
0x06 ,
0x12 ,
0x00 ,
0x01 ,
0x06 ,
0x52 ,
0x00 ,
0x01 ,
0x06 ,
0x5e ,
0x04 ,
0xe4 ,
0x00 ,
0x01 ,
0x05 ,
0x10 ,
0x0f ,
0x00 ,
0x06 ,
0xa6 ,
0x00 ,
0x02 ,
0x06 ,
0x26 ,
0x00 ,
0x02 ,
0x05 ,
0x13 ,
0x06 ,
0x20 ,
0x0f ,
0x00 ,
0x06 ,
0x56 ,
0x00 ,
0x02 ,
0x06 ,
0x16 ,
0x00 ,
0x02 ,
0x05 ,
0x13 ,
0x06 ,
0x10 ,
0x0f ,
0x00 ,
0x04 ,
0xc4 ,
0x00 ,
0x00 ,
0x04 ,
0xe5 ,
0x04 ,
0xe4 ,
0x05 ,
0x13 ,
0x08 ,
0x4d ,
0x0f ,
0x00 ,
0x04 ,
0xc4 ,
0x00 ,
0x00 ,
0x04 ,
0xe5 ,
0x04 ,
0xe4 ,
0x05 ,
0x13 ,
0x06 ,
0x52 ,
0x00 ,
0x00 ,
0x06 ,
0x5e ,
0x00 ,
0x0f ,
0x06 ,
0x1e ,
0x00 ,
0x02 ,
0x06 ,
0xa2 ,
0x00 ,
0x01 ,
0x06 ,
0xae ,
0x00 ,
0x03 ,
0x05 ,
0x10 ,
0x08 ,
0x73 ,
0x0f ,
0x00 ,
0x04 ,
0xc4 ,
0x00 ,
0x00 ,
0x04 ,
0xe5 ,
0x04 ,
0xe4 ,
0x05 ,
0x13 ,
0x07 ,
0x10 ,
0x01 ,
0xbb ,
0x01 ,
0xaa ,
0x01 ,
0x99 ,
0x01 ,
0x88 ,
0x01 ,
0x77 ,
0x01 ,
0x66 ,
0x01 ,
0x55 ,
0x01 ,
0x44 ,
0x01 ,
0x33 ,
0x01 ,
0x22 ,
0x01 ,
0x11 ,
0x01 ,
0x00 ,
0x01 ,
0xff ,
0x07 ,
0x20 ,
0x02 ,
0xa0 ,
0x02 ,
0x80 ,
0x0f ,
0x00 ,
0x04 ,
0xc4 ,
0x00 ,
0x00 ,
0x04 ,
0xe5 ,
0x04 ,
0xe4 ,
0x06 ,
0x52 ,
0x00 ,
0x00 ,
0x06 ,
0x5e ,
0x05 ,
0x13 ,
0x08 ,
0x73 ,
0x06 ,
0x1e ,
0x05 ,
0x13 ,
0x00 ,
0x01 ,
0x06 ,
0x24 ,
0x06 ,
0x20 ,
0x0f ,
0x00 ,
0x04 ,
0xc4 ,
0x00 ,
0x00 ,
0x04 ,
0xe5 ,
0x04 ,
0xe4 ,
0x05 ,
0x13 ,
0x07 ,
0x10 ,
0x01 ,
0xbb ,
0x01 ,
0xaa ,
0x01 ,
0x99 ,
0x01 ,
0x88 ,
0x01 ,
0x77 ,
0x01 ,
0x66 ,
0x01 ,
0x55 ,
0x01 ,
0x44 ,
0x01 ,
0x33 ,
0x01 ,
0x22 ,
0x01 ,
0x11 ,
0x01 ,
0x00 ,
0x07 ,
0x20 ,
0x01 ,
0xff ,
0x02 ,
0xa0 ,
0x02 ,
0x80 ,
0x0f ,
0x00 ,
0x04 ,
0xc4 ,
0x00 ,
0x02 ,
0x04 ,
0xc4 ,
0x00 ,
0x01 ,
0x05 ,
0x83 ,
0x08 ,
0xb7 ,
0x0f ,
0x00 ,
0x08 ,
0x73 ,
0x04 ,
0xc4 ,
0x00 ,
0x02 ,
0x04 ,
0x8c ,
0x00 ,
0x01 ,
0x04 ,
0x84 ,
0x04 ,
0x84 ,
0x07 ,
0x14 ,
0x04 ,
0x04 ,
0x05 ,
0x03 ,
0x06 ,
0x00 ,
0x0f ,
0x00 ,
0x04 ,
0xc4 ,
0x00 ,
0x02 ,
0x04 ,
0xc4 ,
0x05 ,
0x83 ,
0x03 ,
0x0b ,
0x05 ,
0x83 ,
0x00 ,
0x08 ,
0x05 ,
0x02 ,
0x05 ,
0x12 ,
0x05 ,
0x10 ,
0x00 ,
0x01 ,
0x05 ,
0x58 ,
0x05 ,
0xdc ,
0x03 ,
0x9a ,
0x05 ,
0x83 ,
0x00 ,
0x07 ,
0x05 ,
0x02 ,
0x05 ,
0x12 ,
0x05 ,
0x10 ,
0x00 ,
0x01 ,
0x05 ,
0x58 ,
0x05 ,
0xdc ,
0x03 ,
0x99 ,
0x05 ,
0x83 ,
0x00 ,
0x05 ,
0x05 ,
0x02 ,
0x05 ,
0x12 ,
0x05 ,
0x10 ,
0x00 ,
0x01 ,
0x05 ,
0x58 ,
0x05 ,
0xdc ,
0x03 ,
0x98 ,
0x05 ,
0x83 ,
0x00 ,
0x01 ,
0x05 ,
0x02 ,
0x05 ,
0x12 ,
0x05 ,
0x10 ,
0x00 ,
0x01 ,
0x05 ,
0x58 ,
0x05 ,
0xdc ,
0x03 ,
0x97 ,
0x05 ,
0x83 ,
0x05 ,
0x02 ,
0x05 ,
0x12 ,
0x05 ,
0x10 ,
0x00 ,
0x01 ,
0x05 ,
0x58 ,
0x05 ,
0xdc ,
0x03 ,
0x96 ,
0x05 ,
0x83 ,
0x05 ,
0x02 ,
0x05 ,
0x12 ,
0x05 ,
0x10 ,
0x00 ,
0x01 ,
0x05 ,
0x58 ,
0x05 ,
0xdc ,
0x03 ,
0x95 ,
0x05 ,
0x83 ,
0x05 ,
0x02 ,
0x05 ,
0x12 ,
0x05 ,
0x10 ,
0x00 ,
0x01 ,
0x05 ,
0x58 ,
0x05 ,
0xdc ,
0x03 ,
0x94 ,
0x05 ,
0x83 ,
0x00 ,
0x04 ,
0x05 ,
0x02 ,
0x05 ,
0x12 ,
0x05 ,
0x10 ,
0x00 ,
0x01 ,
0x05 ,
0x58 ,
0x05 ,
0xdc ,
0x03 ,
0x93 ,
0x05 ,
0x83 ,
0x00 ,
0x01 ,
0x05 ,
0x02 ,
0x05 ,
0x12 ,
0x05 ,
0x10 ,
0x00 ,
0x01 ,
0x05 ,
0x58 ,
0x05 ,
0xdc ,
0x03 ,
0x92 ,
0x05 ,
0x83 ,
0x00 ,
0x00 ,
0x05 ,
0x02 ,
0x05 ,
0x12 ,
0x05 ,
0x10 ,
0x00 ,
0x01 ,
0x05 ,
0x58 ,
0x05 ,
0xdc ,
0x03 ,
0x91 ,
0x05 ,
0x83 ,
0x05 ,
0x02 ,
0x05 ,
0x12 ,
0x05 ,
0x10 ,
0x00 ,
0x01 ,
0x05 ,
0x58 ,
0x05 ,
0xdc ,
0x03 ,
0x90 ,
0x05 ,
0x83 ,
0x05 ,
0x02 ,
0x05 ,
0x12 ,
0x05 ,
0x10 ,
0x00 ,
0x01 ,
0x05 ,
0x58 ,
0x05 ,
0xdc ,
0x02 ,
0x90 ,
0x05 ,
0x03 ,
0x07 ,
0x20 ,
0x0f ,
0x00 ,
0x0f ,
0x00 ,
0x0f ,
0x00 ,
0x09 ,
0x54 ,
0x03 ,
0xec ,
0x2a ,
0x00 ,
0x15 ,
0x00 ,
0x0a ,
0x80 ,
0x05 ,
0x40 ,
0x54 ,
0x00 ,
0x2a ,
0x00 ,
0x15 ,
0x00 ,
0x0a ,
0x80 ,
0x7f ,
0xff ,
0x54 ,
0x00 ,
0x2a ,
0x00 ,
0x15 ,
0x00 ,
0x7f ,
0xff ,
0x7f ,
0xff ,
0x54 ,
0x00 ,
0x2a ,
0x00 ,
0xc7 ,
0x01 ,
0x01 ,
};

网友A:
发现我基础薄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