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脉冲信号和电平信号的区别

楼主(2019-11-29):
脉冲信号和电平信号的区别

      脉冲信号简介

  脉冲信号是一种离散信号,形状多种多样,与普通模拟信号(如正弦波)相比,波形之间在时间轴不连续(波形与波形之间有明显的间隔)但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是它的特点。最常见的脉冲波是矩形波(也就是方波)。脉冲信号可以用来表示信息,也可以用来作为载波,比如脉冲调制中的脉冲编码调制(PCM),脉冲宽度调制(PWM)等等,还可以作为各种数字电路、高性能芯片的时钟信号。

  脉冲信号原理

  所谓脉冲信号表现在平面坐标上就是一条有无数断点的曲线,也就是说在周期性的一些地方点的极限不存在,比如锯齿波,也有电脑里用到的数字电路的信号0,1。脉冲信号,也就是像脉搏跳动这样的信号,相对于直流,断续的信号,如果用水流形容,直流就是把龙头一开着淌水脉冲就是不停的开关龙头形成水脉冲。

  脉冲信号技术标准

  手电打开灯亮,这是直流,不停的开关灯亮、熄,就形成了脉冲,开关速度的快慢就是脉冲频率的高低。

  脉冲信号的传输距离:光电隔离,无源开路输出,传输距离小于500米。

  脉冲信号分为尖脉冲信号与三角波脉冲信号等,可以通过Rc的一阶暂态电路的积分与微分电路实现。

  电平信号简介

  电平信号是指设备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的功率比然后取对数值,通常用P表示,P=lgP2/P1。

  TTL电平信号被利用的最多是因为通常数据表示采用二进制规定,+5V等价于逻辑“1”,0V等价于逻辑“0”,这被称做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平)信号系统,这是计算机处理器控制的设备内部各部分之间通信的标准技术。

  TTL电平信号对于计算机处理器控制的设备内部的数据传输是很理想的,首先计算机处理器控制的设备内部的数据传输对于电源的要求不高以及热损耗也较低,另外TTL电平信号直接与集成电路连接而不需要价格昂贵的线路驱动器以及接收器电路;再者,计算机处理器控制的设备内部的数据传输是在高速下进行的,而TTL接口的操作恰能满足这个要求。TTL型通信大多数情况下,是采用并行数据传输方式,而并行数据传输对于超过10英尺的距离就不适合了。这是由于可靠性和成本两面的原因。因为在并行接口中存在着偏相和不对称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可靠性均有影响;另外对于并行数据传输,电缆以及连接器的费用比起串行通信方式来也要高一些。

  电平信号和脉冲信号的产生

  电平信号就是一种电压信号,它的特点就是在输入不变,供电不变,电路其他参数稳定的情况下,某一段时间中,保持一个相对固定的值。比如数字电路中的,高电平信号,低电平信号等等。

  脉冲信号一般是由振荡电路产生的,振荡电路通过自我激励的形式(正反馈),形成一个特殊波形,然后通过非门这样的电路整形后就可以得到脉冲信号了。与电平信号相比,脉冲信号在输入不变的情况下,仍然会发生周期性的变化,比如电平在高低之间不断反复,而且高电平和低电平维持的时间都相对固定。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主要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振荡信号,既然是振荡,肯定有电压的变化(而且往往是周期性变化,比如正弦波)。

  电平信号和脉冲信号区别

  1、脉冲信号是指信号的波形(在示波器上可以看到)是脉冲。电信号有很多种波形,除了脉冲外,还有正弦波(例如市电就是此种波形),三角波等等。

  2、电平是指信号的大小,与具体波形无关。事实上,任何波形都可以有不同的电平。

  3、同步电平——指同步信号的大小;

  4、同步脉冲——是指加入到某种震荡电路,使振荡器与该信号同步的输入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