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F103CBT6--Blink 闪灯程序

楼主(2019-11-29):
1. 创建 Blink 工程
  • 打开 PIO 主页 选择 Project Examples
  • 选择 arduino blink 点击 Import 导入示例程序 (初次导入需要下载架构文件及工具,需要等待较长时间)
  •

  • 导入成功后即可见到示例工

楼主:
2. 工程配置文件
  • 我们首先需要编辑工程配置文件 platformio.ini 根据自己的开发板型号,删掉其他开发板环境。
配置示例
[env:sipeed-longan-nano]platform = gd32v          ;平台,选择gd32vframework = arduino       ;可选 gd32vf103-sdk 或 arduinoboard = sipeed-longan-nano ; 开发板monitor_speed = 115200     ; 串口监视器波特率upload_protocol = serial   ; 下载工具 默认串口, 可选 dfu、jlink、gd-link 等debug_tool = jlink         ; 调试工具 默认jlink ,可选 sipeed-rv-debugger 等
PIO 可以在配置文件中实现设置宏定义, 控制编译流程等自定义功能,高级用法请参阅 PIO 官方文档.

楼主:
3. 一键编译
点击左下角的 Build 即可构建项目

楼主:
5. 一键下载
按照上面步骤选择好下载方式后,即可使用 PIO 内置工具一键下载。
点击左下角的 Upload 即可向开发板上传程序。

楼主:
6. 使用Zadig安装驱动
PIO 内置 dfu-util 下载工具,使用此工具需要为开发板安装 libusb 驱动。(注意: 与 GD 官方驱动不同)
建议通过 Zadig 安装 winusb 驱动。下载地址
下载成功后打开 Zadig
在下拉栏中选择 GD32V, 替换驱动选择 WinUSB, 点击替换按钮,即可替换成功。

楼主:
7. DFU 图形界面下载
下载DFU工具:http://dl.sipeed.com/LONGAN/Nano/Tools/GD32_MCU_Dfu_Tool_V3.8.1.5784_1.rar
解压出两个文件夹:
GD32 MCU Dfu Drivers_v1.0.1.2316 和 GD32 MCU Dfu Tool_v3.8.1.5784
先进入driver文件夹,安装对应的驱动文件,注意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运行 GD32 MCU Dfu Tool.exe 将 Longan Nano 插到电脑,按住 Boot0 键,短按 Reset 键,再松开 Boot0 键, 可以看到 DFU 工具中识别到了 GD32VF 芯片
选择对应的固件文件,并勾选烧录后校验,点击OK,即可进行烧录
烧录完成之后不会自动复位,需要自己手工按下复位按键,查看运行效果

网友A:
一般出厂的板子自带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