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F103CBT6--Debug 调试

楼主(2019-11-29):
1. 连接调试器

楼主:
2. 修改配置文件
修改工程配置文件 platformio.ini, 在下面添加
debug_tool = jlink
根据实际调试器型号选择。目前支持的调试器列表
  • jlink
  • gd-link
  • ft2232
  • sipeed-rv-debugger
  • altera-usb-blaster
  • um232h
  • rv-link

楼主:
3. 一键调试
切换到 VS CODE 左侧的 DEBUG 界面, 点击绿色箭头即可进行调试。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我在使用那个小红开发板的时候,编了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就是反转PB4,PB5,PB6,但是用示波器看下来只看到PB5,PB6有反转方波输出,而PB4没有,查了一下GD32VF103文档,PB4缺省是NJTRST,是调试用的,但是可以修改为普通端口,就是修改PFIO_PCF0的24到26位使其为001即可,但是编译后,还是看不到该端口有方波信号,请帮助解决,谢谢了。

网友A:
看样子没有专家回答啊,以后与JTAG相关的端口就先不用算了。反正端口多的是。

网友A:
看了文档,除了PFIO_PCF0的24到26位使其为001,28位还要置1,否则又默认给SPI2去了,但是,上面所说是针对高密度芯片,就是高FlashRom的,尼玛,我板子是GD32VF103C8T6,根本不是CBT6,直接玩不起来了。算了,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

网友A:
另外,该芯片使用端口的AF功能的时候,需要使能AF时钟,这个在GD32F130或者GD32E230中是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