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F103CBT6--使用 RV-LINK

楼主(2019-11-29):
1. 什么是 RV-LINK
RV-LINK 是一个基于 RISC-V 开发板的仿真器固件,通过烧写 RV-LINK 固件, 可以将 Sipeed Longan Nano 开发板变成一个 jtag 调试器,用来调试另一块 Longan 或者其他支持 jtag 调试的开发板。 RV-LINK 项目地址: https://gitee.com/zoomdy/RV-LINK

楼主:
2. 烧写 RV-LINK 固件2.1. 使用 PlatformIO 工程一键烧录
  • 下载 RV-LINK 源码
    项目源码下载地址:http://dl.sipeed.com/LONGAN/Nano/Tools/RV-LINK-pio-src-v0.1.zip
    也可以从RV-LINK官方项目下载: https://gitee.com/zoomdy/RV-LINK
  • 使用 VSCODE 打开工程目录
    将上面下载的源码解压到单独的文件夹 然后使用 VSCODE 打开源码文件夹
    如下图所示:
    通常使用 DFU 方式烧录固件,不需要修改配置文件。(使用 DFU 方式下载请安装 libusb 驱动, 参考使用Zadig安装驱动)
    如果需要更改烧录方式,可以通过修改 platformio.ini 文件来修改, 具体配置方式请参考:修改工程配置文件
  • 使用 PIO 烧录固件
    连接开发板,使开发板进入烧录模式后,点击左下角的箭头符号即可进行烧录。
    烧录成功后,可以看到开发板上的绿灯闪烁,将开发板连接到电脑USB口之后,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多出了一个串口设备。此时 Longan 板子就成功变成了 RV-LINK 调试器。

2.2. 其他烧录方式
参考文档: 将 Longan Nano 开发板变成 RISC-V 仿真器

楼主:
3. 使用 RV-LINK 调试3.1. 连接开发板
将刷好 RV-LINK 固件的开发板与待调试开发板 jtag 连线按下表连接

WIN7 用户安装 GD 串口驱动
见此链接安装 USB 串口驱动
3.2. 在 PlatformIO IDE 中使用 RV-LINK
RV-LINK 在 PlatformIO IDE 可以和其他调试器一样,支持一键启动调试。
只需要在工程的 platformio.ini 配置文件中,指定调试器选项和调试器端口选项。
示例代码
[env:sipeed-longan-nano]platform = gd32vframework = gd32vf103-sdkboard = sipeed-longan-nanomonitor_speed = 115200upload_protocol = rv-link ; rv-link下载选项debug_tool = rv-link ; rv-link调试选项debug_port = COM2    ; 使用rv-link 必填此项 调试器串口3.3. 在其他平台使用 RV-LINK
参考 RV-LINK WIKI

网友A:
牛,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