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F103CBT6--将 Longan Nano 开发板变成 RISC-V 仿真器

楼主(2019-11-29):
首先你得有 Longan Nano 开发板,没有就去淘宝买一块吧。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1743142093

楼主:
实物图
右边红色小板子是作为仿真器的 Longan Nano,左边蓝色大板子是 GD32VF103V-EVAL 开发板。

楼主:
下载 GD32 MCU Dfu Tool
到这里 http://gd32mcu.21ic.com/documents/index/classify_id/7 下载 GD32 MCU Dfu Tool,下载完成后解压,里头有两个目录:
  • GD32 MCU Dfu Drivers
  • GD32 MCU Dfu Tool
根据自身系统是32位或64位选择 GD32 MCU Dfu Drivers 目录下的 x86 或 x64,点击安装 GD32 MCU Dfu Drivers.exe:
点击 Install 安装。
GD32 MCU Dfu Tool 不需要安装。

楼主:
下载 RV-LINK 固件
到 RV-LINK 发行版页面 https://gitee.com/zoomdy/RV-LINK/releases 下载 RV-LINK 固件,应用于 Longan Nano 开发板的固件名称是 longan-nano-xxx.hex 。

楼主:
烧录 RV-LINK 固件
准备工作:
  • 按住 BOOT0 按钮,然后按下 RESET 按钮,释放 RESET 按钮,最后释放 BOOT0 按钮,进入 DFU 模式
打开 GD32 MCU Dfu Tool/GD32 MCU Dfu Tool.exe 软件,这个不需要安装,点击 open 按钮,选择前面下载的 RV-LINK 固件(longan-nano-xxx.hex),然后点击 OK 按钮开始更新固件。
固件更新完成后按复位按钮复位 Longan Nano,可以观察到 LED 发出短脉冲(亮100ms,灭900ms)等待 GDB 的连接,这就把 Longan Nano 变成仿真器了。

楼主:
引脚定义
Longan Nano 开发板本身的 JTAG 接口(就是板子反面标注为JTDO、JTDI、JTCK、JTMS的那几只脚)是可以被禁用掉的,禁用掉之后,这几个脚就可以作为普通 GPIO 来使用,RV-LINK 就使用这几个脚做 JTAG master 了。

SRST:连接被调试 MCU 的 RESET 引脚。

楼主:
指示灯
  • 短脉冲,亮100ms,灭900ms:GDB 未连接
  • 慢闪,亮500ms,灭500ms:GDB 已连接,被调试 MCU 处于 halt 状态
  • 快闪,亮100ms,灭100ms:GDB 已连接,被调试 MCU 处于 running 状态
  • 长脉冲,亮900ms,灭100ms:RV-LINK 发生了故障,复位 RV-LINK 后重试

网友A:
这个牛B大了,值得推荐。

网友A:
单步执行,设置断点,或者全速运行,其效果怎么样啊,速度怎么样,跟标准仿真器有区别吗??麻烦楼主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