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电视了

楼主(2019-11-30):
家里没有了电视,孩子们很着急。于是我决定买一台新电视。要买什么样的呢?
家里没有安装网络,之前蹭网的那家修改了密码。安装卫星锅子没有地方,另外卫星信号也不全。查了很多资料,发现有个地面波数字信号概念。查了一下,我家那边开通的有这种信号,于是决定买一台支持数字地面波信号的电视。最后选了一款55寸,4k高清,运行内存2g,安卓6系统,开机无广告的电视。
买回来后安装测试,刚开始没有搜到台,把天线拿到窗外,试试突然出现了频道数,激动,然后调整的角度发现朝着西南一点效果好,可能发射基站在那边吧。透明胶带固定到外面防盗窗的栏杆上。大功告成,看图。高清无码没有雪花

网友A(点评):
你这个天线好眼熟。。。跟我们用的433M吸盘天线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A(点评):
你这个天线好眼熟。。。跟我们用的433M吸盘天线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的,好神奇,我去查查这个啥情况。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从49.75MHz到957.75Mhz

楼主:
所以我发帖推荐给大家,如果不知道有地面波这个概念,可以查看一下自己家电视信号源有没有地面波或者数字信号这些关键字没有,如果有,直接五十元左右买个天线就可以收看数字高清信号了。而且一直免费

楼主:
天线固定位置。一定要在窗外或者靠近窗口,不然真的没有信号

网友B:
电视机,当然是越大越好了

楼主(点评):
没有高清信号,大了会觉得模糊,另外客厅要够大才行,不然看着别扭。我这房子客厅够大了,140多平的房子,放55寸电视都觉得稍微大了一点,应该买50寸左右就够了,以前用的是42寸的。

网友A:
跟锅那个原理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锅那个原理不一样吗?

不一样,那个是卫星天线,这个是地面波天线。一个是卫星信号,一个是地面数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当然是越大越好了

这个比较小,还没我的中指长。比较短,第一次使用,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网友C:
我用过这个天线 只收到两三个台 还有雪花  估计是信号不好

网友D:
这个会比锅的好用吗

网友E(点评):
应该会差一点吧

楼主(点评):
确实比锅子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这个天线 只收到两三个台 还有雪花  估计是信号不好

你这就太假了,数字电视没有雪花的,只有2个状态:有画面和没有画面。可能你的电视不支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会比锅的好用吗

比锅子好用,锅子要对着卫星的位置,比较大,这个特别小,只有手指头那么大,放窗外就行了。收台挺多的,你可以先查查你们当地覆盖了哪些台的信号。然后再决定。我家那边可以收到全套的中央台频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就太假了,数字电视没有雪花的,只有2个状态:有画面和没有画面。可能你的电视不支持这个。 ...

地面波信号,支持的  天线跟你这个一样的   一个信号接口 一个USB供电接口,就是有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波信号,支持的  天线跟你这个一样的   一个信号接口 一个USB供电接口,就是有雪花。。。 ...

那可能是你们本地的电台有问题吧,正常的数字电视没雪花的,我家的就是如果天线没有伸出去,信号弱,就会一会儿显示一会儿不显示,不存在雪花点模糊这种情况。开模拟接受方式后,会有雪花点,只有两三个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你们本地的电台有问题吧,正常的数字电视没雪花的,我家的就是如果天线没有伸出去,信号弱,就会 ...

雪花是质量问题吗,还是天气问题

网友B:
真是没想到,现在这年月,还有没电视没网络的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没想到,现在这年月,还有没电视没网络的家

太多了,很多家没有网络,就算有网络也不一定能看到电视直播啊,直播软件而且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多了,很多家没有网络,就算有网络也不一定能看到电视直播啊,直播软件而且卡。 ...

这让我想起了20年前那苦难的岁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多了,很多家没有网络,就算有网络也不一定能看到电视直播啊,直播软件而且卡。 ...

不过,中国这么大,确实有很多地方是我们想不到的,有时也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动用大事的力量

网友F:
有些要收费的

网友G(2020-03-27):
我们的技术 太棒了,
实际的内容 呵呵啦,
既知是如此 何必呢,
不如关掉它 学习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们的技术 太棒了,
实际的内容 呵呵啦,
既知是如此 何必呢,

四句诗词还真是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