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SWDIO不可控

楼主(2019-11-30):
有谁知道GD32的单片机的SWDIO无法控制,我使用了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DISABLE_REMAP,DISABLE);        也不管用。
目前在做低功耗,但是这个IO口一直是2.3V,根本控制不了。

急急急急急

楼主:
应该多读读手册,哎

网友A:
所有ARM用调试进入睡眠都不行,会把时钟关闭掉,使调试端口失效,一般是状态位死循环来清除状态模拟睡眠调试

网友B:
开启了AFIO时钟了吗

网友C:
这个脚在复位后自动设置的, 你的软件切换会导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脚在复位后自动设置的, 你的软件切换会导致什么?

导致程序烧录有时候烧录不进去

网友C:
就是啊, 导致 有没有代码, 需要使用不同的引脚, 复位后不能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