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求一款引脚比较少的 ti dsp 型号。

楼主(2019-11-30):
(无正文)

网友A:
重点是你需要处理什么   外设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引脚少的只能找C5000系列了    如果体积考虑的话  反而BGA的更小

网友A:
还有不确定是否需要的是C2000系列  属于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不确定是否需要的是C2000系列  属于MCU

C2000也可以的

网友A:
那就可选的很多了    最新系列选择28377s吧

网友B:
tms320f28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