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使用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9-11-30):
【1】为什么示波器去掉三芯电源线的地线,就是浮地测量了,浮地测量有什么特点呢?和非浮地相比的话
【2】隔离示波器是要求把每个通道的“地”都互相隔离吗?(当然他们都与电源地隔离)

【3】如图所示,高压探头都是差分探头吗?那么高压差分的两个探头可以随意接在电路任意两个点吗?
【4】其实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有的电路用非隔离的示波器就可以测量,而往往到了高压电路就要用隔离示波器和隔离探头了?我自己的理解是:在高压电路中之所以要用隔离探头,是避免普通探头的地线夹夹在了高压上(即高压电的火线),而导致的电源短路,那如果保证把普通探头的地线夹只夹在高压电路中的“地”上,是不是就可以使用非隔离示波器了呢?希望解释解释

网友A:
示波器3脚输入,其中一个是和大地相连的。
而示波器探枪的GND又和这个相连。
你如果测量的是一个AC-DC变换器的原边,随便你夹的是原边的gnd还是原边的其他点,如果输入是全桥,则肯定是短路。如果是半波(这个很少吧),则有50%概率短路。

网友B:
浮地测量,  影响精度的

网友C:
浮地测量 一般用于防止和地线构成回路造成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