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K8TA J-Link连接失败

楼主(2019-11-30):
使用HC32L136K8TA Demo板调试,用官方的example可以正常debug,如下图所示,使用的工程也是最简单的,GPIO控制一颗LED闪烁

自己创建一个工程,代码全部Copy过来,编译正常,J-Link也能正常找到,但不能Debug

故障提示如下图

哪位遇见过类似问题,请指导。

网友A:
能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B:
楼主没有设置为SWD接口,使用了JTAG,所以Jlink连接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设置为SWD接口,使用了JTAG,所以Jlink连接不正常

已找到原因,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