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电压的方向是不是标错了

楼主(2019-11-30):
为什么i×r的方向是向←的,按照vo的方向vo的大小应该比0要低,为什么i×R的方向不是向→

网友A:
什么书?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书?撕了吧。

网友B:
只是个参考方向,数值符号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个参考方向,数值符号更重要。

参考方向只有一个吧?输入电流的方向。输出电压方向由地向上,但是在反馈支路上输出电压方向是指向0v的。

xch
你的意思不允许数值为负数?小学几年级?

网友A:
关键他电压和电流的箭头是矛盾的。
可能是随手画的,作为教材是不合适的。

网友C:
什么书?
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