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最高频率可以达到多少,小白一个

楼主(2019-11-30):
FPGA的内部时钟时怎么运行的,其频率时怎么运行的,有datasheet吗?FPGA可以不用外部晶振就运行吗?其最大允许运行频率多少?

网友A(点评):
ASIC的频率可以达到GHz,而FPGA只能达到几百MHz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那FPGA倍频到2.4GHz时,是只能使用外部模拟锁相环了!

网友B(点评):
人蠢就活的开心,什么问题都敢问,问了还觉得技术有了提高,很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CPLD/FPGA常用模块与综合系统设计实例精讲 高清书签 ◆
  • 〓◆ CPLD/FPGA常用模块与综合系统 ...

  • 好的,谢谢T叔,我下载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CPLD/FPGA常用模块与综合系统设计实例精讲 高清书签 ◆
  • 〓◆ CPLD/FPGA常用模块与综合系统设 ...

  • T叔,问一下,FPGA可以输出频率当作单片机的晶振吗?

网友A(点评):
用FPGA当晶振?很有钱吗?哈哈,可以,不经济

楼主:
引用 楼主:
    T叔,问一下,FPGA可以输出频率当作单片机的晶振吗?

    也不是,主要是要高频信号,这个只是附带,FPGA可以不用外部晶振就运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是,主要是要高频信号,这个只是附带,FPGA可以不用外部晶振就运行吗? ...

    可以只用内部时钟,注意,这是RC级时钟,芯片上不可能集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用内部时钟,注意,这是RC级时钟,芯片上不可能集成晶振.

    我看看的,谢谢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用内部时钟,注意,这是RC级时钟,芯片上不可能集成晶振.

    T叔,问一下,FPGA  (例如EP4CE6F17C8N) 的PLL倍频、分频时钟输出引脚可以用普通IO引脚啊,如果不可以的话,专用引脚有哪些?就用内部时钟,可以达到200MHz吗?

网友C:
    现在很多芯片,可以做RC振荡器,频率一般是几千到几十兆的,精度可以做到1%左右的。
    至于更高的频率,比如几百兆的,都是内部PLL电路产生的。
    另外,数字类型的GPIO引出脚,可以输出的频率一般不会太高,一般到50M就波形不是方波类似正弦波了。
    像USB/MIPI/LVDS等,都是差分的模拟信号,不是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问一下,FPGA  (例如EP4CE6F17C8N) 的PLL倍频、分频时钟输出引脚可以用普通IO引脚啊,如果不可以 ...

    少累,木玩过,自已啃资料吧

网友D:
    讨论这个有意义吗?FPGA一个重要的设计原则就是面积和速度互换。
    速度不够,拆成几个并行处理,用面积换速度;面积(资源)不够,看看能否降低速度,分时复用。如果面积和速度都无法满足要求,就换芯片咯。

网友E:
    一般也就200、300M,再高就得用cpu了。FPGA的优势不是主频,是并行。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FPGA最新一可以达到12G的输出频率,比如/speedster22i和最新的Cyclone 10 的产品
    用FPGA主要想用里面的PLL

网友F(2021-01-24):
引用 网友E:
    一般也就200、300M,再高就得用cpu了。FPGA的优势不是主频,是并行。

    那我芯片验证怎么办?比如都已经用 Verlog 把骁龙 888 草稿版本写好了,但是还没有流片,要整一个 FPGA 来验证一下,你就让我跑 300m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讨论这个有意义吗?FPGA一个重要的设计原则就是面积和速度互换。
    速度不够,拆成几个并行处理,用面 ...

    有的,芯片验证!就是要让 FPGA 跑出 和 ASIC 类似的效果,不然流片就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我芯片验证怎么办?比如都已经用 Verlog 把骁龙 888 草稿版本写好了,但是还没有流片,要整一个 FPGA  ...

    高主频的FPGA也是有的,只不过应用场景很少,国内也基本拿不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