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单片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02):
是开发一个什么产品,有没有目标价格

网友B:
如果你不介意加一个 MAX809 来检测电源电压的话,芯片选项会多得多。

网友C:
第一条很难。。。另外两个好说

网友D(点评):
MCU片内集成 带隙基准 和ADC或者比较器,就可以做到第一点。很多芯片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D:
赛元 的 7003... ...
芯圣的 hc003
华大的 003/005
其他厂家的也有一堆MCU。这几个是TSSOP20的
都基本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16pin 的用得很少,自己去查,电压也要再查一查(可能华大的不支持到5V,记不清了,另外就是带片内基准的,很少能低于2.6V的)

网友E:
很难同时满足3个条件,任意两个条件倒是容易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开发一个什么产品,有没有目标价格

你好,为原来的一个产品找替代料的,价格在10块以内都可以接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介意加一个 MAX809 来检测电源电压的话,芯片选项会多得多。

你好,由于原设计原因,无法增加其他线路和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条很难。。。另外两个好说

嗯,是的,我找了很久了,也没有找到符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难同时满足3个条件,任意两个条件倒是容易满足。

是啊,三个条件都要满足确实头痛

网友F:
STC8G模拟比较器或ADC加2电阻分压,时间片轮询扫也可以
STC8内置4K电阻->开漏模式下,可以省掉独立按键,红色指示灯,I2C SPI UART一系列的外置电阻
速度比STC15W要快一倍差不多,功耗低了3倍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C8G模拟比较器或ADC加2电阻分压,时间片轮询扫也可以
STC8内置4K电阻->开漏模式下,可以省掉独立按键,红 ...

谢谢推荐!可惜stc没有tssop16封装的

网友G:
STC8G1K08  TSSOP20,不用任何外加零件,直接读取ADC15通道,就可以计算MCU的VCC电源电压。
TSSOP20比TSSOP16长2个脚而已,长1.3mm。

网友H:
采用锦锐的MCU,条件都可以满足

网友H:
锦锐F5系列的单片机-低电压检测,芯片工作电压1.8-5.5V,SOP16封装

网友H:
单片机选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C来报道 TSSOP20  QFN20  都挺好的

谢谢,一定要tssop16封装的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采用锦锐的MCU,条件都可以满足

谢谢,不过必须是tssop16封装的才行

网友:
可以考虑用stm8s系列,至于3.8v检测,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采用adc检测,如果精度要求高,那就需要加电源监控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