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备份域学习(兼容STM32)

楼主(2019-11-30):
内容提要
  • 备份域工作原理
  • 备份域特性
  • 备份域的保护:侵入检测
  • 备份域侵入检测

楼主:
备份域电源与主要内容

楼主:
备份域特性
20字节数据后备寄存器(中容量和小容量产品),或 84 字节数据后备寄存器(大容量产品),当Vdd电源被切断,仍由Vbak维持电源。
用来管理防侵入检测并具有中功能的状态/控制寄存器。
用来存储RTC校验值的校验寄存器。
在PC13管脚(当该管脚不用于侵入检测时)上输出 RTC 校准时钟, RTC 闹钟脉冲或者秒脉冲

楼主:
侵入检测理解
备份域可以存储用户的重要数据,为防止恶意读写,开启侵入检测可以在方式恶意读写备份域时产生复位信号,迫使备份域的数据被清除,保护用户的重要信息。

楼主:
备份域侵入检测测试
void TamperEventTest()
{
    //设置时钟PWR和BKP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访问备份域和RTC

    //侵入引脚时钟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初始化备份域
    RCC_BackupResetCmd(ENABLE);
    RCC_BackupResetCmd(DISABLE);

    //设置备份域时钟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Configures the External Low Speed oscillator (LSE).
    RCC_RTCCLKCmd(ENABLE);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RTC clock.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Configures the RTC clock (RTCCLK).

    while(!(RCC->BDCR & 0x1<<1)); //External low-speed clock ready flag.

    BKP_ClearFlag();  //Set CTE bit to clear Tamper Pin Event flag

    //配置信号控制(PA1)侵入检测的信号(PC13)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write backup registers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2, 0x8888);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3, 0x6666);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4, 0x9999);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5, 0x9999);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6, 0x9999);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7, 0x9999);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8, 0x9999);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9, 0x9999);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0, 0x9999);

    BKP->CR=0x01;
    GPIOA->ODR=1;//set PA[0]=1 >> set PC[13]
    while(1)
    {
        if((BKP->CSR &0x100)==0x100)//tef tamper event flag
            {
                //A write to the BKP->DRx register is performed while tef is set the value will not be stored
                BKP->DR1=0x6666;
                BKP->DR2=0x6666;
                delay(100);
                BKP->CSR=0x1;//clear tamper event flag;侵入检测,将使备份域复位
                break;
            }
    }

楼主:
实验注意事项
设置了两个GPIO引脚,PA1和PC13,PA1用于控制等待配置完成,然后请自行添加PC13的信号(等到PA1高电平来)即侵入信号。
实验结果应该是备份域被复位,读出数据为0x0。

楼主:
总结
复位:RCC中的BDCR设置实现软件复位,另外,侵入检测也可以产生一个复位。
写操作:电源控制寄存器(PWR_CR)的DBP位控制备份域寄存器与RTC的访问

网友A:
非常不错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