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请问一下,关于PCIE的接口芯片!

楼主(2019-11-30):
请问一下,使用贵司关于WCH的PCIe接口芯片,可以支持labview的开发吗?

楼主(2020-01-09):
请问,贵司的是限定于X86还是x64系统的?现在据说labview明年就取消了32bit版本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贵司的是限定于X86还是x64系统的?现在据说labview明年就取消了32bit版本的了! ...

CH38X的驱动程序及EEPROM配置工具,用于PCIE双串口卡、PCIE并口/打印口卡、两串一并卡、4串卡、4串一并卡、8串卡、28串卡等,支持32/64位 Windows 10/8.1/8/7/VISTA/XP,SERVER 2016/2012/2008/2003,2000/NT4.0/ME/98和Linux,通过微软数字签名认证,支持CH382/CH384等。

楼主(2020-02-18):
引用 网友A:
CH38X的驱动程序及EEPROM配置工具,用于PCIE双串口卡、PCIE并口/打印口卡、两串一并卡、4串卡、4串一并卡 ...

收到!感谢!我看看资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