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超短波电台FM

楼主(2019-11-30):
    FM明话性能是军用电台的重要指标,为测试FM明话性
能,设计了测试系统。该测试系统山STM32单片机、液晶
显不、矩阵键盘、FM收发模块、音频输入/输出模块、音频
滤波器、功率放大模块构成,能够与电台进行远距离下语
音通信测试,显不声音强度、音调。经测试该系统能够稳
定运行,能够数字式控制测试系统完成FM明话性能测试,
可为其它相关系统提供设计参考。

楼主:
    测试系统山若干个模块构成,主要包括单片机控制模
块、电源模块、LCD显T模块、矩阵键盘模块、音频输入
模块、音频输出模块、音频滤波模块、FM收发模块、音频
功放模块。单片机控制模块山STM32及其外挂NANDFlash
构成,运行系统及其程序,用于与其它子模块进行交互;

楼主:
电源模块主要为整个系统提供恒定电源,为AC-DC设计,
AC输入为市电,DC输出SV及3.3V;  LCD显T模块用于显
不本测试系统中的参数,提供一种简易的人机交互系统;
矩阵键盘用于整个测试系统的输入,采用市面常见的4*4键
盘设计;音频输入模块能支持麦克风及3. Smm耳机输入,提
供多种输入方式;音频输出模块提供3.Smm输出及喇叭两
种方式;音频模块能提供制定频率的滤波,确保音频输入/
输出的音效;FM收发模块用于输出特定频率的电波,完成
FM的音频调制;功放模块用于FM的不同功率输出,满足
电台拉锯测试的需求。具体系统框图如图1所不。

楼主:
    FM收发模块采用了功能丰富
且驱动方式简单的RDA5820集成
电路,单片机与其交换数据使用
串行方式且采用了I2C总线。由于
STM32没有硬件I2C总线,且I2C总
线的时序控制较为严格,因此采用
GP工O口驱动I2C总线,驱动参考
某型开发板进行移植。STM32通
过I2C总线读写RDA5820内部寄
存器,以完成对FM收发器工作频
道、收发模式、音量调节等参数
的控制。

网友A:
现在我发现AM已经基本上废了。

网友A:
电波环境越来越复杂,导致AM干扰越来越大,在地球或者说在城市,已经失去了AM的使用价值,因为你根本收不到一个清晰的台。

楼主:
AM是噪声太大了

网友B:
FM是超短波吗

网友C:
要是有代码就更好了,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