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看门狗学习(兼容STM32)

楼主(2019-11-30):
IWDG独立看门狗
思维导图

楼主:
IWDG框图与理解

  • 1.独立看门狗分为两个部分,配置寄存器在1.8V供电区,计数器的核心部分在VDD供电区(即使停机/待机模式计数器也能计数)。
  • 2.复位信号在VDD区生成。
  • 3.由于处在不同的时钟域,每次记载新数据需检测状态位。
  • 4.硬件看门狗从flash的配置启动,所以可以复位读取Flash数据自动启动看门狗。

楼主:
WWDG窗口看门狗
思维导图

楼主:
1.与IWDG相比,窗口看门狗只由一个时钟驱动(PCLK1)。
2.两种复位情况:递减至0x40(T6翻转)和计数器值大于窗口值时进行重载(重载任意值都能导致复位)。
3.喂狗通过中断喂狗
4.当计数器值处在刷新窗口区域,应该可以加载大于0x40的值进行喂狗

网友A:
非常不错的帖子

网友B(2020-01-10):
看门狗的设计程序了

网友:
跟stm32一样的程序吗

网友C:
不知道库函数是否一致

网友D:
硬件看门狗吗

网友E:
给力的设计。

网友F:
IWDG独立看门狗

网友G:
可以定时器喂狗吗

网友H(2020-02-26):
支持下,我表示许多情况下,没用过看门狗,都是裸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