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

楼主(2019-11-30):
MSP430 系列采用的是“冯-诺依曼”结构,ROM、RAM 在同一地址空间,使用一组地址数据总线。中央处理单元采用了精简的、高透明的、高效率的正交设计,它包括一个 16 位的ALU(算术逻辑运算单元),16 个寄存器,一个指令控制单元,16 个寄存器中有 4 个为特殊用途,扮演重要角色,分别是:程序计数器、堆栈指针、状态寄存器、常数发生器。程序流程通过程序计数器控制,而程序执行的现场状态体现在程序状态字中。

楼主:
MSP430 CPU 中的 16 个寄存器

楼主:
程序计数器 PC
MSP430 的指令根据其操作数的多少,其指令长度分别为 1、2 或 3 字长。程序计数器指
示出下一条即将执行的指令的地址。因此程序计数器 PC 的内容总是偶数,指向偶字节地址。
其内容在调试程序时,可以通过寄存器窗口查看。

楼主:
系统堆栈指针 SP
系统堆栈是在系统调用子程序或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时,保护程序计数器 PC。而堆栈指针
SP 总是指向堆栈的顶部。系统在进行将数据压入堆栈操作时,总是先将堆栈指针 SP 的值减
2,然后再将数据送到 SP 所指的 RAM 单元。将数据从堆栈中弹出正好相反:先将数据从 SP 所
指示的内存单元取出,再将 SP 的值加 2。堆栈的操作有两种情况:隐式与显示。系统对堆栈
的操作为隐式,主要为自动保存 PC 的数值。在用户程序中也可对 SP 操作。

楼主:
图 2.1(a)表示进行堆栈操作之前的 RAM 情况;图 2.1(b)表示执行 PUSH #8H 操作之后的情况;图 2.1(c)表示执行 POP R15 之后的情况。

楼主:
状态寄存器 SR
状态寄存器记录程序执行过程中的现场情况,在程序设计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MSP430,的状态寄存器为 16 位,目前只用到前 9 位,其结构如下:

楼主:
Bit0 C 进位标志 当运算结果产生进位时置位,否则复位。
Bit1 Z 零标志 当运算结果为 0 时置位,否则复位。
Bit2 N 负标志 当运算结果为负时置位,否则复位。
Bit3 GIE 中断控制位 置位允许中断,复位禁止所有的中断。该位由中断复位,RETI
指令置位,也可以用指令改变。
Bit4 CPUOff CPU 控制位 置位使 CPU 进入关闭模式,此时除了 RAM 内容、端口、寄存器
保持外,CPU 处于停止状态,可用所有允许的中断将 CPU 从此
状态唤醒。
Bit5 OSCOff 晶振控制位 置位使晶体振荡器处于停止状态, CPU 从此状态唤醒只有在 GIE
置位的情况下由外部中断或 NMI 唤醒, 要设置 OSCOff=1 必须同
时设置 CPUOff=1。
Bit6 SCG0 此位与位 7 一起控制系统时钟发生器的 4 种活动状态。
Bit7 SCG1 此位与位 6 一起控制系统时钟发生器的 4 种活动状态。

Bit8 V 当算术运算结果超出有符号数范围时置位。

楼主:
常数发生器 CG1 与 CG2
在 16 个寄存器中 R2 与 R3 为常数发生器, 利用 CPU 的 27 条内核指令配合常数发生器可
以生成一些简洁高效的模拟指令。表 2.2 给出了 CG1、CG2 可以产生的常数。

楼主:
通过下面的例子,看看模拟指令怎样利用常数发生器的。
CLR DST ;将 DST 单元清零这不是内核指令,是一条模拟指令,汇编器将 As=00,R3=0,用MOV R3,DST来模拟。

楼主:
通用寄存器
R4-R15 为通用工作寄存器。MSP430 的通用寄存器是 430 活动的大部分场所,可以执行
算术逻辑运算,也可以作为临时的暂存单元。可以字操作,也可以字节操作。比如:
MOV #1234H,R15 执行后 R15 内容为 1234H
MOV.B #23H, R15 执行后 R15 内容为 0023H
ADD.B #34H, R15 执行后 R15 内容为 0057H
MSP430 指令的寻址方式包括立即寻址、索引寻址、符号寻址和绝对寻址。这四种寻址方
式均可用于源操作数,而索引、符号和绝对寻址方式只可用于目的操作数。源操作数和目的
操作数的指令集需占用代码存储器中的1到3个字。

楼主:
MSP430 的存储器组织
MSP430 系列的存储空间采用“冯-诺依曼”结构,ROM、RAM 在同一地址空间,使用一组
地址数据总线。而存储空间的组织又分大模式与小模式,在小模式时,总的寻址空间为 64K;
大模式时, 总的寻址空间为 1MB。小模式时采用线形寻址空间; 大模式时代码可访问 16 个 64KB
的代码段,数据可访问的地址空间为 16 个 64KB 的页,即为分段分页方式。图 2.2 为总的存
储空间示意图。

楼主:
当存储器组织为 64KB 或更少时采用小模式,地址空间为最低的 64KB,而目前的器件都
设计成小模式,最大的存储空间组织为 60KB。在小模式中,所有的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
I/O 口、其它外围模块的控制器等等都安排在 64KB 空间中。现在我们只讨论 64K 存储空间的
使用情况。
由于采用“冯-诺依曼”结构,ROM、RAM 在同一地址空间,从 0000H 到 0FFFFH 这一段范围
内从低到高分别是:特殊功能寄存器、外围模块、数据存储器、程序存储器、中断向量表。根
据具体的不同型号其存储器的具体组织不一样。

楼主:
数据存储器 RAM
MSP430 的数据存储器位于存储器地址空间的 0200H 以上,这些存储器一般用做数据的保
存与堆栈的使用,同时也是数据运算的场所,在特殊场合还可以用做程序存储器使用。可以字
操作、也可以字节操作,通过指令后缀加以区别。但用做程序存储器时只能字操作。字与字节
操作情况参见图

楼主:
在字节操作时,每 8 位为一个操作单位;在字操作时,每两个字节为一个操作对象,而且
对准偶地址操作。比如:
MOV.B #20H,&221H 执行后地址 221H 内容为 20H
MOV.B #324H,&221H 执行后地址 221H 内容为 24H
MOV.W #3234H,&222H 执行后字节地址 222H 内容为 34H,地址 223H 内容为 32H
MOV.W #324H,&221H 执行后地址 221H 内容为 03H,地址 220H 内容为 24H
RAM 空间还可以进行运算,比如:
MOV.B #33H,&220H 执行后地址 220H 内容为 33H
ADD.B #22H,&220H 执行后地址 220H 内容为 55H
MOV.B #11H,&221H 执行后地址 221H 内容为 11H
ADD #1234H,&220H 执行后地址 220H 内容为 89H,执行后地址 221H 内容为 23H
RLA &220H 执行后地址 220H 内容为 12H, 执行后地址 221H 内容为 47H
FLASH 型的器件还有信息存储区,也可以用来做数据 RAM 使用,同时它是 FLASH 型,数据
掉电后不丢失,可以保存重要参数。

楼主:
程序存储器 ROM
程序 ROM 区为 0FFFFH 以下一定数量存储空间,可存放指令代码,可存放数据表格,程序
代码必须偶地址寻址。而程序代码又可分三种情况:中断向量区、用户程序代码、系统引导程
序(个别器件才有,比如 FLASH 型)。
中断向量区用来说明相应中断的中断服务程序首地址。比如某应用程序的中断向量区如图

楼主:
寻址模式
MSP430 有 7 种寻址方式,其中源操作数可用全部的 7 种方式寻址,而目的操作数只有 4
种方式寻址。但都可访问整个地址空间,由 As 与 Ad 模式位的内容确定,祥见表 2.10。对于
任何有效的源与目的操作数的组合都可能构成一条合法的 MSP430 汇编语句。 下面将详细讨论
这 7 种寻址模式。

楼主:
寄存器寻址模式
汇编源程序
MOV Rn , Rm
这种寻址模式的操作数在寄存器中,可以是源操作数、可以是目的操作数、也可以既是
源操作数又是目的操作数。下面的语句都属于寄存器寻址:
MOV R10,R11 ;源与目的操作数均寄存器寻址
MOV #345H,R10 ;目的操作数寄存器寻址
ADD #2298H,R10 ;目的操作数寄存器寻址
MOV R10,&220H ;源操作数寄存器寻址

楼主:
变址寻址模式
汇编源程序
MOV[.B] X ( Rn ) , Y ( Rm )
这种寻址模式的操作数的地址为寄存器内容加上寄存器前的偏移量, 此地址中的数据即
为所寻址的操作数。可以是源操作数、可以是目的操作数、也可以既是源操作数又是目的操
作数。下面的语句都属于变址寻址:
MOV 2 (R10), R11 ;源操作数变址寻址
MOV R11, 4 (R10) ;目的操作数变址寻址
MOV 2 (R10), 3 (R12) ;源与目的操作数都变址寻址
ADD R12, 4 (R12) ;目的操作数变址寻址
ADD @R10, 4 (R12) ;目的操作数变址寻址

楼主:
符号模式
汇编源程序
MOV EDE , TONI
这种寻址模式的操作数的地址为 EDE、TONI。在指令代码中,紧跟操作码的数据为所寻
地址与当前 PC(程序计数器)的差。这种寻址模式可用于源操作数、也可用于目的操作数、
也可以既是源操作数又是目的操作数。下面的语句都属于符号寻址模式:
MOV . B R6, LOOP0 ;目的操作数符号寻址
MOV TAB, R5 ;源操作数符号寻址
ADD TAB, &220H ;源操作数符号寻址
SUB.B TAB, &230H ;源操作数符号寻址

楼主:
绝对寻址模式
汇编源程序
MOV &EDE , &TONI
这种寻址模式中的 EDE、TONI 即为操作数的地址。在指令代码中,紧跟操作码的一个或
两个字就是操作数的地址。这种寻址模式可用于源操作数、也可用于目的操作数、也可以既
是源操作数又是目的操作数。下面的语句都属于绝对寻址模式:
MOV #2345H, &RESETT ;目的操作数绝对寻址
MOV &RES , R15 ; 源操作数绝对寻址
MOV &220H , R15 ; 源操作数绝对寻址
MOV.B R5, &200H ;目的操作数绝对寻址

楼主:
间接寻址模式
汇编源程序
MOV @ R10 , 2 (R11)
这种寻址模式将地址放在寄存器中,即寄存器中数据为所寻址数据的地址,而寄存器中
的数据不改变。这种模式只对源操作数有效,对于目的操作数只能用变址寻址模式 0(Rd)
替代。以下指令都是间接寻址模式:
MOV @R5 ,R6
MOV @R5, 2(R6)
ADD @R5 ,&220H
MOV @R5, &AAA
SUB.B @R6 ,4 (R7)

楼主:
间接增量寻址模式
汇编源程序
MOV @ R10 + , 0 ( R 11 )
这种寻址模式将地址放在寄存器中,即寄存器中数据为所寻址数据的地址,而源寄存器
中的数据增加 1(字节操作)或 2(字操作)。这种模式只对源操作数有效,对于目的操作数
只能用变址寻址模式 0(Rd),同时 INC / INCD Rd(手动改变目的操作数指针)替代。以
下指令都是间接寻址模式:
MOV @R5 +,R6
MOV @R5+, 2(R6)
ADD @R5 +,&220H
MOV @R5+, &AAA
SUB.B @R6 +,4 (R7)

楼主:
立即寻址模式
汇编源程序
MOV #2345H , TONI
这种寻址模式的操作数能够立即得到,在指令代码中紧跟操作码后。下面列举的指令都
使用了立即寻址模式:
MOV #1234H , R6
MOV #1234H , 2(R6)
ADD #1234H ,&220H
MOV #1234H , AAA
SUB.B #12H ,&220H

楼主:
汇编伪指令
在进行汇编程序设计时,它们是程序的主体。但是还有一些伪指令,它们提供程序数据并控制汇编过程,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般地汇编器伪
指令能帮助用户完成以下的事情:
将代码与数据汇编到规定的段中;
在存储器中用未初始化的变量保留空间;
控制汇编后列表文件的格式;
初始化存储器;
汇编条件块;
定义全局变量;
规定汇编器可以从中获得宏的库;
产生符号化的调试信息。
常用的汇编伪指令有以下一些:
模块控制伪指令:NAME、MODULE、ENDMOD 等;
段控制伪指令: ASEG 、 RSEG 、 STACK、 COMMON、 ORG、 ALIGN、 EVEN 等;

楼主:
模块控制伪指令
模块控制伪指令标志一个源程序模块的开始与结束,并给模块命名与指示其类型。使用
的助记符为:NAME、MODULE、ENDMOD、END 等。
其中 NAME (PROGRAM)标志一个程序模块的开始;
MODULE (LIBRARY)表示一个库模块的开始;
ENDMOD 表示当前汇编模块的结束;
END 表示一个汇编文件的最后模块的结束。
使用格式如下:
NAME symbol [(expr)]
MODULE symbol [(expr)]
ENDMOD [label]
END [label]

楼主:
段控制伪指令
段控制伪指令说明了代码与数据是怎样生成的。使用如下一些助记符:
ASEG 一个绝对段的开始;
RSEG 一个可重定位段(相对段)的开始;
STACK 定义堆栈段;
COMMON 定义公共段;
ORG 设置特定的定位指针;
ALIGN 通过插入一些填充字节用以校准程序计数器;
EVEN 通过插入一些填充字节使程序计数器对准偶地址;
使用语法如下:
ASEG [start [(align)]]
RSEG segment [:type] [(align)]
STACK segment [:type] [(align)]
COMMON segment [:type] [(align)]
ORG expr
ALIGN align [,code]
EVEN

楼主:
MSP430 C 编译器支持的数据类型见下表

楼主:
sfrw 用于定义地址范围为 0x100 to 0x1FF 的片内外围模块的功能寄存器。看门狗控制寄
存器的地址为 120H,则:
sfrw WDTCTL = 0x120;
void func(void)
{
WDTCTL = 0x5A08;
}

楼主:
sfrb 用于定义地址范围为 0x00 to 0xFF 的片内外围模块的功能寄存器以及特殊功能寄存
器。P1 口的输出寄存器的地址为 11H,输入寄存器为 10H,则:
sfrb P0OUT = 0x11;
sfrb P0IN = 0x10;
void func()
{
P0OUT = 4; /* P0.2=1 */
P0OUT |= 4;
P0OUT &= ~8
if (P0IN & 2) printf("ON");
}

楼主:
MSP430 的 C 语言指针类型分为代码指针与数据指针。 都占两个字节长度, 都能指向 0000H
到 0FFFFH 范围的内存单元。
浮点数为标准的 IEEE 浮点数格式,占 4 字节:

所表示的数值为:
(-1) S * 2(EXPONENT-127 ) * 1. MANTISSA

楼主:
表达式语句(结构)
C 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程序设计语言。程序的最基本元素是表达式语句。所有的语句由“;”
隔开,或者说每一条语句后面都有一个“;”。比如下面的一些语句:
X=a+b;
Z=(x+y)-1; I++;
……
除了一些运算类的表达式语句外,C 语言还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程序控制语句。程序控制语
句对于实现特定的算法显得相当重要。下面讲述常用的程序控制语句。

楼主:
条件语句
条件语句又叫做分支语句,使用关键词 if 构成,表达条件选择的含义:如果怎样…,就
怎样…,或否则就怎样…。语句表达形式有 3 种(a、b、c):
a if(条件表达式) 语句
b if(条件表达式) 语句 1
else 语句 2
c if(条件表达式) 语句 1
else if(条件表达式) 语句 2
else if(条件表达式) 语句 3

楼主:
开关语句
开关语句是一种实现多方向条件分支的语句。虽然可用条件语句嵌套实现,但如果用开
关语句则可使得程序条理分明,可读性强。开关语句由关键词 switch 构成,一般形式如下:
switch(表达式)
{
case 常量表达式 1:语句 1
break;
case 常量表达式 2:语句 2
break;
case 常量表达式 3:语句 3
break;
……
default: 语句 d
}
开关语句的执行过程是:将 switch 后面的表达式的值与 case 后面的常量表达式逐个比
较,当遇到相等时则执行 case 后面的语句,break 语句的功能是终止当前语句的执行,使得
程序能跳出 switch 语句。如果没有相等的情况,则执行语句 d。

楼主:
循环语句
循环语句给需要进行反复多次的操作提供了方便。在 C 语言中提供了 4 种循环控制语句。
它们的构成形式为:
a while(条件表达式) 语句;
当条件满足时,就反复执行后面的语句,一直执行到条件不满足时。以软件延时程序为
例说明该语句是如何执行的。
void delay(long v)
{
while(v!=0)v--;
}
该程序段使用 while 语句,先判断 v 的值是否为“0”,当不为“0”时执行其后的语句,当 v=0
时,退出循环。在循环体中同样也要条件以使得能够退出循环。
b do 语句 while(条件表达式)
先执行一次循环体的语句,再判断条件是否满足,以决定是否再执行循环体。下面的程
序将数组 BUFF[20]中的全部数据相加。

楼主:
for([初值设定表达式];[循环条件表达式];[条件更新表达式])语句
for 语句常用于需固定循环次数的循环。下面的程序段同样实现将数组 BUFF[20]中的全
部数据相加的功能。
Int x=0;
Char I=0;
for(I=0;I<20;I++)
x =BUFF[I] + x;
……
d goto 语句标号
goto 语句常用于跳转到一个固定的地址标号。其中固定的地址标号是一个带“:”的标志
符。比如:
……
MM:……
……
goto MMM
……

楼主:
函数的定义与调用
在 C 语言中函数是基本模块,一个 C 语言程序是由若干个函数(至少一个,是主函数)构
成的。但只有一个主函数 main(),同时 C 程序都是由主函数 main()开始,它是程序的起点。
使用函数可大大提高编程效率。函数有两种:编译系统提供的标准库函数,用户自定义函数。
标准库函数可直接调用,而用户自定义函数需自己编写或定义之后才能调用。函数定义的一
般形式为:
函数类型 函数名(形式参数表)
形式参数说明
{
局部变量定义
函数体语句
}
其中,函数类型说明了自定义函数返回值的类型;
函数名是自定义函数的名字;
形式参数表中列出了在主调用函数与被调用函数之间传递数据的形式参数,形式参数的
类型必须加以说明,主调函数可以是主函数,也可以是其他函数;
局部变量定义将定义在函数内部使用的局部变量;
函数体语句是为了完成该函数功能而写的各种语句的总合。

楼主:
MSP430 C 语言标准库函数
MSP430 C 语言编译环境提供了大量的标准库函数。要使用这些标准库函数,非常简单,只要在程序的开始声明要使用的库函数所在的头文件,之后在程序中就可以直接调用了。头
文件的声明使用 #include "****.h"语法即可。
常用的有以下一些头文件:这里对其中的函数只作一个简要介绍,详细使用情况可以查
看软件中的帮助文件。

楼主:
ctype.h 字符处理类
isalnum int isalnum(int c) 字母还是数字
isalpha int isalpha(int c) 是否字母
iscntrl int iscntrl(int c) 是否控制码
isdigit int isdigit(int c) 是否数字
isgraph int isgraph(int c) 是否为可打印的非空字符
islower int islower(int c) 是否小写字母
isprint int isprint(int c) 是否为可打印字符
ispunct int ispunct(int c) 是否为表示标点符号的字符
isspace int isspace(int c) 是否为空白字符
isupper int isupper(int c) 是否为大写字符
isxdigit int isxdigit(int c) 是否为 16 进制数
tolower int tolower(int c) 转换为小写字符
toupper int toupper(int c) 转换为大写字符

楼主:
math.h 数学类
acos double acos(double arg) 反余弦函数
asin double asin(double arg) 反正弦函数
atan double atan(double arg) 反正切函数
atan2 double atan2(double arg1,double arg2) 带象限的反正切函数
ceil double ceil(double arg) 大于或等于 arg 的最小正整数
cos double cos(double arg) 余弦函数
cosh double cosh(double arg) 双余弦函数
exp double exp(double arg) 指数函数
fabs double fabs(double arg) 双精度的浮点绝对值
floor double floor(double arg) 小于或等于 arg 的最大正整数
fmod double fmod(double arg1,double arg2) 浮点数的余数
frexp double frexp(double arg1, int *arg2) 将浮点数分为两部分
ldexp(double arg1, int arg2) 乘以 2 的幂
log double log(double arg) 自然对数函数
log10 double log10(double arg) 以 10 为底的对数函数
modf double modf(double value, double *iptr)拆开为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
pow double pow(double arg1, double arg2) 求幂函数
sin double sin(double arg) 正弦函数
sinh double sinh(double arg) 双曲正弦
sqrt double sqrt(double arg) 平方根函数
tan double tan(double x) 正切函数
tanh double tanh(double arg) 双曲正切函数

楼主:
setjmp.h 非局部跳转
longjmp void longjmp(jmp_buf env, int val) 长跳转
setjmp int setjmp(jmp_buf env) 设置返回点跳转

楼主:
stdio.h 输入与输出类函数
getchar int getchar(void) 获得字符
gets char *gets(char *s) 读字符串
printf int printf(const char *format, ...) 写格式化数据
putchar int putchar(int value) 写字符函数
puts int puts(const char *s) 写字符串函数
scanf int scanf(const char *format, ...)读格式化数据
sprintf int sprintf(char *s, const char *format,) 将格式化数据写入字符串
sscanf int sscanf(const char *s,const char *format,...)从字符串中读取格式化数据

楼主:
stdlib.h 通用子程序类
abort void abort(void) 非正常结束程序
abs int abs(int j) 绝对值函数
atof double atof(const char *nptr) 转换 ASCII 为双精度
atoi int atoi(const char *nptr) 转换 ASCII 为整数
atol long atol(const char *nptr) 转换 ASCII 为长整形
bsearch void *bsearch(const void 在数组中搜索
*key, const void *base,
size_t nmemb, size_t size,
int (*compare) (const void
*_key, const void *_base));
calloc void *calloc(size_t nelem, size_t elsize) 为目标数组分配存储器单元
div div_t div(int numer, int denom) 除法运算函数
exit void exit(int status) 结束程序
free void free(void *ptr) 释放存储器单元
labs long int labs(long int j) 整形数取绝对值
ldiv ldiv_t ldiv(long int numer, long int denom) 长整形除法
malloc void *malloc(size_t size) 分配存储器
qsort void qsort(const void *base, 数组排序

楼主:
string.h 字符串处理类
memchr void *memchr(const void *s, 在存储器中搜索字符诶
int c, size_t n)
memcmp int memcmp(const void *s1, 比较存储器内容
const void *s2, size_t n)
memcpy void *memcpy(void *s1, 拷贝存储器内容
const void *s2, size_t n)
memmove void *memmove(void *s1, 移动存储器内容
const void *s2, size_t n)
memset void *memset(void *s, 置存储器
int c, size_t n)
strcat char *strcat(char *s1, 逻辑字符串
const char *s2)
strchr char *strchr(const char *s, int c)在字符串中找某一个字符
strcmp int strcmp(const char *s1, 比较两个字符串
const char *s2)
strcoll int strcoll(const char *s1, 比较字符串
const char *s2)
strcpy char *strcpy(char *s1, const 拷贝字符串
char *s2)
strcspn size_t strcspn(const char 在字符串中跨过被排除的字符
*s1, const char *s2)
strerror char *strerror(int errnum) 给出一个错误信息字符串
strlen size_t strlen(const char *s) 计算字符串长度函数

楼主:
C 语言编程实例
下面的程序将在 P1.0 输出方波。程序中使用了两个函数:一个是主函数,另一个是中断
函数。主函数主要是对看门狗定时器与端口进行设置,在主函数中有一个循环(for 语句),
这是整个程序的主循环。
中断服务程序怎么知道就是看门狗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呢,这个由它的中断向量标志
[WDT_VECTOR]决定了进入中断之后 CPU 到地址 0FFE0H+WDT_VECTOR 中去找 PC 的内容。

楼主:
#include <msp430x11x1.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_ADLY_250; // 设置看门狗定时时间 250ms
IE1 |= WDTIE; // 使能 WDT 中断
P1DIR |= 0x01; // 设置 P1.0 为输出方向
_EINT(); // 使能总的中断
for (;;) // 主循环
{
_BIS_SR(LPM3_bits); // CPU and DCO 都不需要了
_NOP();
}
}
interrupt[WDT_VECTOR]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P1OUT ^= 0x01; // P1.0 求反以输出方波
}

楼主:
开发环境
MSP430 的 IAR 最新版本软件按照默认安装之后,由程序组的 IAR Systems――IAR
Embedded Workbench KickStart for MSP430 V3 ――IAR Embedded Workbench 可以进入 IAR
的 MSP430 开发环境

楼主:
第一次进入开发环境之后的界面如图 2.2.2。这时,需要添加一个工作区,以及在工作区
中添加一个项目,然后在项目中添加自己的程序代码。最后编译,调试。下面将分别讲述如
何操作

楼主:
添加一个新的工作区的方法为:点击菜单: File――New――Workspace,

楼主:
这时工作区内没有任何内容,需要添加一个用户项
目。具体方法见图 2.2.5。图示为添加新的项目,也可以打开以前的项目(使用菜单中下面条
目)。按添加新项目之后,出现图 2.2.6 所示的界面,按 ok 即可。之后需要填写项目名称,以
及存放的位置,见图 2.2.7,注意记住自己输入的项目名称以及位置。生成新项目之后,在工
作区中显示出来,见图 2.2.8。如果此时关闭 IAR 开发环境,会提示是否保存工作区文件以及
项目文件,同时要求输入工作区名以及路径。如果再次打开 IAR 开发环境,会提示是否打开
以前编辑过(或已经存在)的工作区文件,如图 2.2.9 所示。这时点击 test 文件名,再点击“open”,
即可进入图 2.2.8 所示的刚才正在编辑的项目工程文件“test 项目”。

楼主:
生成新项目之后,在工作区中显示出来

楼主:
进入开发环境时 提示是否打开已经存在的工作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