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这个vo应该怎么算

楼主(2019-12-01):
这个vo如何算

xch
vi = v1-v2 vo = (2r1+rg)/rg * r3/r2 * vi

网友A:
典型电路。。。。

网友A:
随便找个运放的DATASHEET,大概都会有这个电路和相关计算

网友B:
典型的差分放大器。
输出当然是V2-V1的倍数。
至于倍数,给你一个简单的拆分:假定V1=0=GND,则V2*(1+R1/Rg)是虚线前放大,后面则是R3/R2。
总增益=(1+R1/Rg)*R3/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