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拆卸贴片元器件大家有什么借鉴吗?

楼主(2019-12-01):
拆卸贴片元器件大家有什么借鉴吗?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点资料呢,期待ing,继续关注中

网友B:
电阻,电容,二极管等元件,可通过加焊锡给两边焊盘来回加热,直至元件可以取下来;

网友C:
用热风枪, 可以吹光光

网友D:
IC片子,管脚少量的(如16脚),且脚间隙比较大的,用尖斜口钳直接剪断管脚,再清理焊盘

网友E:
管脚多且密的IC,只能用专门的热风去焊枪,吹融化管脚的焊锡,用镊子移去IC

网友F:
BGA有专门的工作台REWORK

网友G:
嗯,把前面几个总结到一块就行了

网友H:
好, 几位大侠真是有经验啊

网友I:
有啥技巧呢?
要心细啊,要锡化开来后取芯片,千万别硬拽哦

网友J:
要看多大的元件,小一点的可以用焊锡堆焊将多个引脚一起加热焊下拆

网友K:
可用电烙铁直接加热元器件管脚

网友L:
最好用热风枪吹下

网友M:
用热风枪定温吹热拆焊。

网友N:
热风枪:用于拆卸和焊接贴片集成电路。

网友O:
同时给元件两边焊点加热,并慢慢的用力撬。

网友P:
35W以上电烙铁,要马蹄形烙铁头,大块锡熔化了堆在贴片元件上

网友Q:
SMT贴片式元器件的焊接宜选用200~280℃调温式尖头烙铁。

网友R:
可以用三种吸锡烙铁拆卸

网友S:
让元器件的腿尽可能都接触到烙铁头,让焊锡尽可能同时融化,另一只手就可以从板子另一面把元器件拔出来了

网友P:
贴片的元件很小,多数是用贴片机焊上去的

网友J:
如果大一点的,就需要用热风枪,或者多个电烙铁。

网友O:
要是贴片集成电路,必须用热风枪吹了。

网友K:
使用手动吸锡器拆除元器件 利用电烙铁加热引脚焊锡

网友N:
电烙铁:用以补焊贴片集成电路虚焊的引脚和清理余锡。

网友L:
拆件比较容易且能保护焊盘。

网友M:
二点原件也可用二把电烙铁同时加热拆卸。

网友S:
用两把凿子形(扁铲形)或刀口烙铁在贴片晶振的两端同时加热,等锡熔了以后用镊子轻轻一提即

网友R:
**式吸锡烙铁,手持式吸锡烙铁和无源吸锡器

网友Q:
锡化开用镊子夹走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