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sp的主机寻址空间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9-12-01):
dsp的主机寻址空间是什么概念?

网友A:
供其他DSP来寻址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百度都百度出来了

网友D:
就是其他DSP能寻址的呗

网友E:
女人采用百度,男人都用google

楼主:
晕,好吧,我知道了

网友F:
外扩的话找到对应的地址线、数据线、使能信号连接好

网友G:
DSP 寻址的地址映射到内部存储器

网友H:
寻址空间一般指的是CPU对于内存寻址的能力

网友I:
dsp处理器的可寻址空间有哪些

网友J:
32为的操作系统的寻址空间的大小为4g

网友K:
数据总线与寻址空间的映射关系

网友L:
数据总线外扩IO口,要和硬件电路结合起来看

网友M:
通过硬件可以选择自己的地址

网友N:
DSP就认为是数据空间

网友O:
直接寻址方式就是直接在操作数中给出存储单元的偏移地址

网友F:
具体型号不同要看DATASHEET

网友J:
用数电的逻辑来考虑这个寻址空间的问题

网友G:
单寻址存储器应该是指内部RAM存储器

网友I:
如何计算dsp的寻址空间

网友H:
通俗地说,就是能最多用到多少内存的一个问题。

网友O:
因为数据在存储器(RAM)中存放是有规律的 CPU在运算的时候需要把数据提取出来就需要知道数据在那里 这时候就需要挨家挨户的找,这就叫做寻址

网友N:
指令中直接给出操作数地址(dir)的寻址方式称为直接寻址

网友M:
需要查看该芯片数据手册并查看具体配置管脚上电状态来确认。

网友L:
外部总线就会输出相应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