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泰克示波器TDS2012B 开机自检显示USB controller 不合格

楼主(2019-12-01):
一台泰克示波器TDS2012B 开机出现“部分开机测试失败     USB controller 不合格  请问具体是哪个芯片问题,最好配个图圈个范围,谢谢点看与回复的人

大佬,你的机子修好没?换了哪个原件修好的,,我的机子现在跟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A:
好像USB控制器部分 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USB控制器部分 有故障

这款机器有两个USB,一个是前面的,一个是后面连线电脑的,不知道这个故障代码是指哪个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机器有两个USB,一个是前面的,一个是后面连线电脑的,不知道这个故障代码是指哪个接口 ...

可以测一下哪个USB接口失效,再具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