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外界温度变化对ITO触摸屏的影响?

楼主(2019-12-01):
如何避免外界温度变化对ITO触摸屏的影响?

网友A:
应用温度
• 玻璃在大约300oC
• PET聚脂薄膜在<= 150oC
• 在低温度环境下ITO不完全氧化
• 自氧化导致单位面积阻抗随时间而变化

楼主:
以前网络研讨会看到的参数

网友B:
向FPGA发送工作模式切换指令

网友C(2024-01-17):
选择高质量的ITO膜

网友D:
在触摸屏控制器中加入温度补偿功能,根据温度变化自动调整触摸屏的灵敏度或校准参数,以保证触摸屏的正常工作。

网友E:
保持工作温度范围

网友F:
在触摸屏的外侧加装保温/隔热材料,减少外界温度变化对触摸屏的影响。

网友G:
建议还是选择高品质的进行 替代

网友H:
直接在室内使用,标注使用说明

网友I(2024-06-30):
增加一个温度传感器,根据不同的温度调整触摸屏的参数。

网友J(2025-02-28):
通过在触摸屏控制器中集成温度传感器和温度补偿算法,可以根据外界温度变化自动调整触摸屏的响应。

网友K:
对于触摸屏的触摸Sensor的基准线baseline进行补偿

网友L:
这个主要还是受材料特性影响吧

网友M:
咱们还是选好的,选优质的,别图便宜买次的。

网友N:
温度对触摸屏的精度有影响?

网友N:
对电容屏,也需要考虑温度的影响吗?

网友O(2025-03-30):
在触摸屏的制造过程中,选择温度漂移小的ITO材料和其他元件

网友P:
用温度传感器数据调整触摸屏算法,实时修正触摸点,确保准确触摸。

网友Q:
选温度稳定的ITO和元件,减少触摸屏温度影响。

网友R:
这需要选择合适的温度传感器,连接到触摸屏控制器,实时读取数据,并根据需要调整显示或触控响应。

网友S(2025-04-30):
在寒冷环境下,温度过低会使得ITO材料的电阻增加,导致触摸屏的响应变慢甚至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