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转换值在逐渐的变小

楼主(2019-12-01):
上电后,输入电压不变,大约0.5mV,但是ads1230的转换值在逐渐的变小,当然,初始转换值也不准确,同时测得5脚和6脚之间的电压值也在变小,正常的话,5脚和6脚之间电压应该是输入电压的64倍左右。

网友A:
电路图呢

楼主:
完全相同的电路,我之前焊的一块板子就能工作正常,后来又焊了两块板子都是这种情况。难道是碰巧有一块板子好用?电路如图。

楼主: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我都是共用的3.3V电源,芯片是1117-3.3。
ads1230的两个差分输入端我各接了104的电容,不过后来看到TI的评估板上貌似是100p的电容,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先顶起一下的,这个建议先换一个ADS1230试一下的

楼主:
我已经焊了三四块板了,几乎都是这个问题。只有一片能够正常工作。
难道是我的电路有致命缺陷吗?两个差分输入端的电容大小有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C:
虽然说了很多, 但也没有地方看出 "破绽" 来.
我感觉, 芯片这么严重的缺陷, 应该不大容易遇到.
既然有块板子是好的, 不妨对照一下差别, 也许问题就在这不经意的差异中.
也包括那 100pF 的问题.

楼主:
我照着那块正常的板子又焊了两块,都有问题,两个cap管脚间的电压都不正常。那块正常板子上不是用100pF电容,用的是104。

楼主:
此外我看到一个电路图上在两个差分输入端各自串联了一个100欧的电阻,应该是限流的吧,不接限流电阻的话会出问题吗?

网友D:
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   还是片子的功能你没有真正吃透   反复参考技术手册   应该能够发现问题

网友E:
楼主,将差分输入端的两信号都加上上拉电阻试试,上拉电阻均为100K

楼主:
这两个电阻是为输入端提供偏置电流的吗?
在论坛里我看到一个关于仪表放大器的使用,有些情况下输入端接了一个电阻,不过电阻是接地。

网友F:
不懂了,帮顶把

网友D:
那就换个100p的电容试试

网友G(2024-02-02):
fully compatible.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性能更佳。MCU不用改 c code。

平替TI芯片
SIG1230A 平替 ADS1230 (20-bit)
SIG1232A 平替 ADS1232 (24-bit)

平替Cirrus Logic芯片

SIG5532B 平替 CS5532BS(32-bit)
SIG5534B 平替 CS5534BS(32-bit)
SIG5532A 平替 CS5532AS(24-bit)
SIG5534A 平替 CS5534AS(24-bit)
SIG5530 平替 CS5530 (24-bit)
SIG5530B 平替 CS5530(32-bit)

平替ADI芯片
SIG7792 平替 AD7792
SIG7793 平替 AD7793
SIG7794 平替 AD7794
SIG7795 平替 AD7795
SIG7796 平替 AD7796
SIG7797 平替 AD7797
SIG7798 平替 AD7798
SIG7799 平替 AD7799

平替ADI芯片
SIG7190 平替 AD7190
SIG7192 平替 AD7192
SIG7193 平替 AD7193

功能替代TI芯片
SIG24130/SIG24131/SIG24132 替代 ADS1220、ADS1247、ADS1248
SIG16130/SIG16131/SIG16132 替代 ADS1120、ADS1147、ADS1148

网友H(2025-04-07):
检查5脚和6脚之间的电路连接是否牢固,以及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的情况。如果问题依旧,建议检查ADS1230芯片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