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第1脚为VDD,是个什么单片机?

楼主(2019-12-01):
抄板时遇到一个SOP16的单片机,查了大量资料,还是找不到类似的,到底是什么单片机呢?
1.第1脚为VDD,第16脚为GND
2.第7脚接到蜂鸣器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真好,连总共几个脚都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真好,连总共几个脚都不说。

SOP16的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可能很多MCU都有这个封装。HOLTEK就有,HT66F004之类的。
何必这样呢,自己随便选一个MCU,符合要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