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2812的PWM输出口上电时候的初始状态应该是什么?

楼主(2019-12-01):
2812的PWM输出口上电时候的初始状态应该是什么?

楼主:
最近准备画一个TI 2812的最小系统版 想用产生的PWM波去控制电机,我看手册上好像PWM为内部上拉,这样上电时PWM引脚为高电平。

楼主:
后来又发现DS上说初始为高阻态,我想问一下,这个高阻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断点看看寄存器

网友B:
高阻态 相当于断开!

网友C:
通过设置断点  查看运行顺序   多看看   呵呵

网友D:
  高阻态这是一个数字电路里常见的术语,指的是电路的一种输出状态,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如果高阻态再输入下一级电路的话,对下级电路无任何影响,和没接一样,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随它后面的电路确定。

网友D:
高阻态的实质:   电路分析时高阻态可做开路理解。你可以把它看作输出(输入)电阻非常大。他的极限可以认为悬空。也就是说理论上高阻态不是悬空,它是对地或对电源电阻极大的状态。而实际应用上与引脚的悬空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E:
高电平吧

楼主:
没有对IO口初始化的时候是高阻状态

网友A:
现在的TMS320F28335还可以。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测量过。

网友C:
楼主需要设置为什么状态?

网友D:
这个直接初始化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