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什么情况使MCU把电路的3.3V电压拉低了,使电路无法工作?

楼主(2019-12-01):
什么情况使MCU把电路的3.3V电压拉低了,使电路无法工作?

网友A:
能不能贴个电路上来?好分析

网友B:
一般都是想让电路能正常工作  很少见楼主这样要求让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C:
,一般都是拼命想让它正常工作的。

网友D:
MCU坏了吧。。。  要不就是电流不足。。。

网友E:
mcu 是不是焊反了!!!这个好查!!!

网友A:
内部IO短路。

网友F:
保护电路动作了

网友G:
楼主应该看出来了吧,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楼主要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介绍清楚现象。否则只能得到大家这样乱猜的结果。

网友H:
可以按照矩阵键盘的设计,要拉低3.3V可以使用I/O口输出为低

网友I:
一般来说就是电流太大了

网友J:
MCU有引脚短路,电流过大把电压拉低

网友K:
让MCU不能工作通常都是短路  看门狗复位  晶振未工作  自己查一下

网友L:
测一下是电源电压低了还是芯片电压低了,前者的话可能外部电路有短的或是有很大的电流产生,芯片电压低了大部分是IO口短了!

网友M:
MCU把电源芯片的使能信号拉低的话,3.3V就无出。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N:
单片机的方针下载口也可把电压给拉低的啊

网友B:
MCU把电源芯片的使能信号拉低的话,3.3V就无输出。

楼主:
我看下吧

网友O:
是短路了吧。

网友P: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

网友H:
是不是存在继电器?

网友J:
把电路上传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K:
测量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L:
有什么特殊的芯片吗?

网友M:
继电器接通的瞬间,可能电路有问题。

网友N:
不一定是mcu的问题,可能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P:
电压是多大了?

网友P:
可能存在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P:
这个电路发上来看看。

网友Q:
电路正常电压怎么能够拉低?

网友Q:
查看电路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Q:
有可能是外设硬件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R:
楼主是想拉低还是不想拉低,很模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