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缺省USB设备?

楼主(2019-12-01):
什么是缺省USB设备?

网友A:
应该就是程序没有下载到eeprom里

网友B:
缺省USB设备指的是  设备已连接至USB,已上电。并被复位。

网友C:
但是没有被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这时其将使用缺省地址。

网友D:
"缺省"应该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应该是"默认"的意思,也就是没有下载固件程序前,默认的USB设备模式.

网友E:
百度一下

楼主:
好的, 多谢几位指点

网友F:
缺省值是不是就是默认值的意思

网友G(2024-01-17):
“缺省USB设备”可能是指在USB连接时,如果用户没有特别指定,电脑或操作系统将自动选择的那个USB设备。例如,当一个手机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时,电脑可能会默认选择手机作为数据传输的目标设备,而不是其他可能连接的USB设备,如U盘或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