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 规格书上面的Timer 1 - break input 引脚功能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9-12-01):
ST  MCU规格书上面的Timer 1 -  break input 引脚功能是干嘛用的?

网友A:
难度是这个脚有输入的时候,Timer会停止工作?

楼主:
什么输入呢?

网友B:
是跳变? 如何确定??

网友C:
定时器刹车?是突然停止输出吧

楼主:
什么时候才会有这样一个输入?

一判断这个引脚有什么信号,就停止输出?是一个什么信号呢?

网友C:
刹车输入引脚

楼主:
不理解,是怎么一个刹车输入?

楼主:
这个输入是一个什么信号? 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网友D:
信号输入口。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才会有这样一个输入?

一判断这个引脚有什么信号,就停止输出?是一个什么信号呢? ...

当你涉及到这类应用时就知道了,比方马达驱动。
该信号的极性可以配置,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