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变压器绕组电流密度的优化值

楼主(2019-12-01):
(无正文)

网友A:
很多电源设计者在设计高频磁性元件时,往往把绕组中的电流密度大小视为优化设计的标准。

网友A:
其实优化设计与绕组电流密度大小并没有关系。真正有关系的是绕组中
有多少损耗,以及散热措施是否足够保证温升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网友B: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开关电源中散热措施的两种极限情况。

网友C:
当散热分别采用液浸和真空时,绕线中相应的电流密度会相差较大。

网友D:
在开关电源的实际研制中,我们并不关心电流密度是多大,而关心的只是线包有多热?

网友E:
还有就是温升是否可以接受

网友F:
这种错误概念,是设计人员为了避免繁琐的反复试算,而人为所加的限制,来简化变量数,从而简化计算过程

楼主:
貌似明白了些什么

网友C:
变压器绕组电流密度的优化值为2A/mm2~3.1A/mm2

网友D:
变压器设计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呵呵

网友G:
优化的变压器设计

网友H:
有时两者差别甚至可以达到一个数量级之大

网友I:
高频变压器设计不好?

网友J:
并不代表

网友K:
很多电源设计者,甚至在很多磁性元件设计参考书中都把“铁损=铜损”列为高频变压器优化设计的标准之一,其实不然。在高频变压器的设计中,铁损和铜损可以
相差较大

网友L:
这种错误概念也是受工频变压器设计的影响。

网友F:
工频变压器往往因为绕组匝数较多,所占面积较大,因而从热稳定、热均匀角度出发,得出“铁损=铜损”这一经验设
计规则。

网友M:
但对于高频变压器,采用非常细的漆包线作为绕组,这一经验法则并不成立。在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设计中,确定优化设计有很多因素

网友N:
嗯,“铁损=铜损”
其实是最少受关注的一个方面

网友O:
铁损(Iron Loss):铁损包括磁性材料的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以及剩余损耗,单位为W/kg(瓦/千克)。磁滞损耗是指铁磁材料作为磁介质,在一定励磁磁场下产生的固有损耗(在电能转换磁能过程中所产生的损耗);涡流损耗是指磁通发生交变时,铁芯产生感应电动势进而产生感应电流,感应电流呈旋涡状,称之为涡流;感应电流在铁芯电阻上产生的损耗就是涡流损耗;剩余损耗是指除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以外的损耗,由于所占比重较小,也可忽略不计。

网友B:
楼上介绍的很详细。铁损在设计选型的时候是重要考虑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