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转4-20mA电路

楼主(2019-12-01):
大家好,

请问三线制的PT100通过电桥电路和仪表放大器后的电压信号直接进“电压转电流电路”能得到准确的温度、电流对应关系吗?

不使用MCU进行ADC采集。想直接用纯硬件方式。

网友A:
国内有很多信号调理芯片,价格很低。有的芯片加个三极管就可输出4-20ma。搞产品就是这个思路。一致性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有很多信号调理芯片,价格很低。有的芯片加个三极管就可输出4-20ma。搞产品就是这个思路。一致性非常 ...

电流输出芯片很多,但是配合PT100很难吧。关键是PT100的温度与阻值线性度不好。如果是线性的,电路很简单就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输出芯片很多,但是配合PT100很难吧。关键是PT100的温度与阻值线性度不好。如果是线性的,电路很简单 ...

我说的信号调理芯片,是接收微弱信号的,是个soc,
内部主要是adc+dsp+dac,这个是特殊的模拟电路,内部用adc采集,信号处理都是数字的,最后通过dac输出。
你需要做的是把参数烧进去,例如温度曲线,工艺参数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信号调理芯片,是接收微弱信号的,是个soc,
内部主要是adc+dsp+dac,这个是特殊的模拟电路,内部 ...

有型号推荐吗?

网友A:
北京久好,自己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北京久好,自己搜吧

没用过久好的芯片,比如JHM1101,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C:
ti的xtr108 很多年前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久好的芯片,比如JHM1101,大概什么价位?

汽车级的要4元,这个东西批量跟24bit电子秤芯片价格稍高点。要签保密协议。
比仪表运放要便宜。有的带反馈,可以4-20ma输出。只要往里面写入校准数据。

网友D:
可以的, 非线性也可用纯硬件校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汽车级的要4元,这个东西批量跟24bit电子秤芯片价格稍高点。要签保密协议。
比仪表运放要便宜。有的带反 ...

这个价格还是很可以了。
真不理解,官网没有数据表,用还要签保密协议,难道禁止扩散,不想做大?

网友E:
你的成本控制的有多严格吗?2块钱以内的都要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成本控制的有多严格吗?2块钱以内的都要控制吗

刚和领导沟通了下,成本可以放开,但是不能用MCU,只能用纯硬件方式来实现。

前面一些大神给了一些芯片型号,我还在看芯片资料,但是还是很难理解怎么用纯硬件来处理三线制PT100的非线性的。

网友F:
XTR112和114的方案好像略贵吧 如果使用XTR105 好像回略低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XTR112和114的方案好像略贵吧 如果使用XTR105 好像回略低一点

@tyw, T叔,你有国产ddz-3 的资料吗,这个不好找了。社会主义时代,没有抄袭。

楼主:
引用 网友F:
XTR112和114的方案好像略贵吧 如果使用XTR105 好像回略低一点

XTR112 一片要6美金,XTR105也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XTR112 一片要6美金,XTR105也差不多。

你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55℃~ 70℃

楼主解决了吗 可否提供图纸 让大家借鉴一下

楼主:
工作温度最低也是-55度,上面的芯片不管是久好的还是TI的都满足不了。

这个就很难办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工作温度最低也是-55度,上面的芯片不管是久好的还是TI的都满足不了。

这个就很难办了。 ...

一般不是存储温度-55度吗?工作温度-40都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不是存储温度-55度吗?工作温度-40都很低了

工作温度也要求-55度,芯片很难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工作温度也要求-55度,芯片很难选

买个温度试验箱要多少钱?我也想做传感器

网友I:
纯硬件 用电桥 然后放大 , 加个正反馈来调节线性.

有用24bitadc 做过 .+ 单片机 .就比较简单了 . 只要把30和180欧姆的两个电阻输入点 对应的ad值在单片机里面存储下就 可以把预置的电阻和温度的对应表格校准好了. 比较快.
要量产,每小时每人工能产多少台,要调试的部位太多,有三个啊。
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纯硬件 用电桥 然后放大 , 加个正反馈来调节线性.

谢谢大神。。

网友A:
这个是soc方案,时代变化真大,不过楼上正反馈的图值得学习

网友A:
ad623这么贵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纯硬件 用电桥 然后放大 , 加个正反馈来调节线性.

这个电感是什么器件,以前拆过进口的高级变送器,里面有三端器件,后来查了是三端电容。你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感是什么器件,以前拆过进口的高级变送器,里面有三端器件,后来查了是三端电容。你这个不知道是 ...

是的  村田的  一个电感 电容的 LC组合. 滤波用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是的  村田的  一个电感 电容的 LC组合. 滤波用的 .

用你的电路,计算-55-70,你看行不?
电桥部分计算,查pt100分度表,t=-55,R=78.32;t=70,R=127.08

网友A:
仪表运放部分计算:
运放输出t=-55,Vo=1V;t=70,Vo=5V

网友A:
4-20ma大概就这样了。1-5V转4-20ma

楼主:
ADI的片子不会便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I的片子不会便宜的。

用lm358,激励电压电压要大,电桥上拉电阻要小。但是会影响精度。

网友J:
这个 淘宝 可以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m358,激励电压电压要大,电桥上拉电阻要小。但是会影响精度。

大神,早上好。
我在网上找到这个图,请问放大倍数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A:
假定此电路为负反馈:
列出方程组:

网友A:
使用matlab进行解方程:(代数解)
clear;
clc;
syms r1 r2 r3 r4 r5 rx un up uo
A=(5-un)/r2-(un-uo)/r3-un/r4
B=(5-up)/r1-(up-uo)/r5-up/rx
M=solve(A,un)
N=Solve(B,up)
U=collect(solve(M-N,uo),rx)

网友A:
用matlab进行数值运算:
R1=4.99e3
R2=49.13e3
R3=60.44e3
R4=1e3
R5=106.18e3
V=subs(U,r1,R1)
V=subs(V,r2,R2)
V=subs(V,r3,R3)
V=subs(V,r4,R4)
V=subs(V,r5,R5)

网友A:
电路分析:
1、由运放输出与电阻的关系式,得出100欧的时候运放输出为0
2、当pt100=200C,电阻为175欧,运放输出电压为verf。
得出电路约束条件:可用于计算机暴力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分析:
1、由运放输出与电阻的关系式,得出100欧的时候运放输出为0
2、当pt100=200C,电阻为175欧,运放 ...

谢谢大神,
恕我愚昧,我还是没算出来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恕我愚昧,我还是没算出来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

放大倍数,输入是什么?我是输入是电阻,输出是电压。你这个桥电压,不能按照仪表放大器那么算。
clear;
clc;
format long
syms r3 r5 x y
r1=3.9e3;
r2=49.1e3;
r4=1e3;
rz=78.32;
rp=127.08;
z=r1*r3*r4*r5/(r2*r3*r5-r1*r3*r4+r2*r4*r5)-rz;
p=r1*r4*r5*(r3+r2)/(r2*r3*(r5+r1))-rp;
a=solve(z,r3);
b=solve(p,r3);
R5=solve(a-b,r5)
R3=subs(a,r5,R5)

这个可以了

这个是-55-70的电路

网友A:
你的输入是什么,我给你算。这个桥电压已经是个复杂的关系,跟仪表放大器不一样。
我也想算Uo/Ui,你的Ui值得是哪个?
你是想算Uo/vref(5V)的关系吗?还是说U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是什么,我给你算。这个桥电压已经是个复杂的关系,跟仪表放大器不一样。
我也想算Uo/Ui,你的Ui值 ...

这是用运放和仪表放大器两种方式实现的非线性校正方案,仪表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根据RG计算得出62.67V/V,
运放的方案也是放大倍数也是62.67V/V,
仪表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好理解,但是运放的放大倍数算不出来。

网友A:
你要找到你关心的输入,我关心的是运放输出与pt100的电阻的关系。你发的电路,正常工作,桥电压为0,虚短。应该不是你关心的。你指的是桥假想开路与输出的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用运放和仪表放大器两种方式实现的非线性校正方案,仪表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根据RG计算得出62.67V/V ...

我看了一下,你贴出来的的单运放算出来的增益应该是当作反向放大器来计算的。

不过根据我自己的计算,这个电路输出0-5V由很多解。
另外,这个电路是哪本书介绍的?能不能共享下。这个单运放放大桥式电路,成本低。由学习价值。
我自己通过matlab搜出输出-55-70,输出1-5V的电路。可直接接4-20ma电路。

网友A:
输出1-5V,连负电源都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你贴出来的的单运放算出来的增益应该是当作反向放大器来计算的。

不过根据我自己的计算,这 ...

大神,你好;上午一直在忙,附件就是在TI官网上找的资料,里面还有TINA-TI的仿真电路,不太会操作TINA-TI,我一直是用multisim做电路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你贴出来的的单运放算出来的增益应该是当作反向放大器来计算的。

不过根据我自己的计算,这 ...

大神,你能详细推导下这个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吗?你说是反相放大器,

上面这个反相放大器,根据“虚短”和“虚断”很好计算

但是下面这个电路既有负反馈还有正反馈,真心不会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你能详细推导下这个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吗?你说是反相放大器,

上面这个反相放大器,根据“虚短” ...

首先假设是负反馈占优势,按照负反馈的分析方法。反之如果是负反馈不占优势,按教科书说的理想运放放大无穷大,没有意义。可以按照施密特触发器的分析方法。
首先拆开这个电路把正向端移除。

当U_=0,或(R4很大且R2很小),根据公式,可以理解成反相放大器。
根据我的用matlab的暴力计算,用前面的matlab计算方法也是可以的。但是电桥输出是温度高输出1V,温度低输出5V。

这里按照ti文档的意思,应该是用作同相放大器,温度低输出1V,温度高输出5V。

网友A:
这个是放大倍数估算。

网友A:
至于正反馈的补偿,属于精算。

那么U+

网友A:
至于pt100产生非线性的原因
1、电阻分压,造成非线性
2、pt100本身的非线性
3、上述非线性,被放大器给放大。
TI文档的公式很长
根据公式,应该是根据电阻取3个点,分别是-55,70,7.5摄氏度的时候,与输出电压U+,对应-55,70,UH UL,用最小二乘法确定R5,来进行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pt100产生非线性的原因
1、电阻分压,造成非线性
2、pt100本身的非线性

谢谢大神,你基本上能理解了。

还有个问题。你在45楼的电路以及PT100阻值与输出电压的关系图也是用matlab画的吗?

如果是的话,能把计算公式和仿真电路图分享下吗?

我正在下载matlab。

再次感谢。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你基本上能理解了。

还有个问题。你在45楼的电路以及PT100阻值与输出电压的关系图也是用matla ...

matlab代码更新:
% 单运放桥式放大电路,计算程序。
% author:qmycy
% date:2019/12/08
clear;
clc;
R1=5.1e3;
R4=1e3;
R5=1.3e5;
T_start=-55;
T_stop=70;
% 参考电压
Vref=5;
% 运放输出最小值
vol=0;
% 运放输出最大值
voh=5;
% pt100 电阻计算开始
get_pt100_res=inline('100*(1+(3.9083e-3*t)-5.775e-7*t^2-4.183e-12*(t-100)*t^3*(1-heaviside(t)))','t')
rz=get_pt100_res(T_start);
rp=get_pt100_res(T_stop);
% pt100 电阻计算结束
syms r1 r2 r3 r4 r5 rx up un uo vref
eq1=(vref-un)/r2-(un-uo)/r3-un/r4;
eq2=(vref-up)/r1-(up-uo)/r5-up/rx;
U=collect(solve(solve(eq1,un)-solve(eq2,up),uo),rx);
Uo=U;
Uo=subs(Uo,vref,Vref);
Uo=subs(Uo,r1,R1);
Uo=subs(Uo,r4,R4);
Uo=subs(Uo,r5,R5);
%求解R2 R3
S=solve(subs(Uo,rx,rz)-vol,subs(Uo,rx,rp)-voh,r2,r3);
R2=round(S.r2)
R3=round(S.r3)
% 画出运放输出曲线
Uo=subs(Uo,r2,R2);
Uo=subs(Uo,r3,R3);
ezplot(Uo,[rz,rp]);

网友A:
电压与温度仿真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与温度仿真曲线

再次感谢大神,

通过看你的回帖,让我对matlab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想自学matlab来辅助设计。

请问下,你的电路仿真是用的什么工具,才能配合matlab代码实现绘制仿真曲线。是Pspic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大神,

通过看你的回帖,让我对matlab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想自学matlab来辅助设计。

仿真软件,用lt-spce,这个你随便用。问题不大。
matlab也可以绘制曲线。matlab计算结果,带到真实性较大的仿真电路里跑。
至于matlab的学习分为:
1、符号计算,也叫代数计算,求出表达式。你提供的电路稍微复杂点,表达式用手算太累,用电脑来算,快一点,也准一点,手算搞错个正负,重来。
2、数值计算,一般都是解线性方程。
最后感谢你提供的单运放电路,我在施密特朗触发器正反馈电路和负反馈电路的中间状态有盲点。
通过你的电路,让我增加了知识面。
这个单运放电路,计算复杂,且有递归,那是过去,但是时代变了,借助计算机,可以很容易分析。也能得到很精确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输入是什么?我是输入是电阻,输出是电压。你这个桥电压,不能按照仪表放大器那么算。

这个可 ...

大神,下面这些代码是什么意思啊?

  • z=r1*r3*r4*r5/(r2*r3*r5-r1*r3*r4+r2*r4*r5)-rz;
  • p=r1*r4*r5*(r3+r2)/(r2*r3*(r5+r1))-rp;
  • a=solve(z,r3);
  • b=solve(p,r3);
  • R5=solve(a-b,r5)
  • R3=subs(a,r5,R5)

特别是红色字体的代码,是根据什么计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下面这些代码是什么意思啊?

z=r1*r3*r4*r5/(r2*r3*r5-r1*r3*r4+r2*r4*r5)-rz;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列一个方程。
表达的意思    “r1*r3*r4*r5/(r2*r3*r5-r1*r3*r4+r2*r4*r5)-rz=0” 这个方程。
我最后发的程序,没这个东西。
这个应该是matlab计算出来的代数式。求零点。既求分子为0时的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z=r1*r3*r4*r5/(r2*r3*r5-r1*r3*r4+r2*r4*r5)-rz;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列一个方程。
表达的意思    “r1*r3* ...

大神,那第二行呢?
p=r1*r4*r5*(r3+r2)/(r2*r3*(r5+r1))-rp;

按照约束条件,应该是分子/分母等于1的值,

但是和图中的计算公式又不一样。这是我迷惑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那第二行呢?
p=r1*r4*r5*(r3+r2)/(r2*r3*(r5+r1))-rp;

打字有的时候复制有可能有错,以程序为主。

网友A:
最后一版程序,考虑到最低输出不为1,重新写了一遍。避免复制matlab的代数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版程序,考虑到最低输出不为1,重新写了一遍。避免复制matlab的代数表达式。 ...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K:
看下这个pt100测温专用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看下这个pt100测温专用芯片

价格如何?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大神,那第二行呢?
p=r1*r4*r5*(r3+r2)/(r2*r3*(r5+r1))-rp;

纯模拟实现,要调节的参数太多。量产不合适,精度太低的可用。仪运都用了,还在于最单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下这个pt100测温专用芯片

有规格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纯模拟实现,要调节的参数太多。量产不合适,精度太低的可用。仪运都用了,还在于最单的MCU. ...

老师你好,
在一些特定场合是不让用MCU的。现在不是因为成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