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DE66是不是支持软件仿真LCD

楼主(2019-12-01):
软件仿真时老是闪烁

网友A:
闪烁是不是LCD频率设定太慢了

楼主:
应该不是,如果用硬件仿真就不会,楼上的用过吗?

网友A:
没有,我猜是

楼主:
IDE能不能做出与实物一样的LCD,还不知道怎样去做呢?

网友B:
直接用个8字不习惯?

网友C:
我想是因为你模拟的环境和你实际产品的环境不同,这里主要说的是振荡器频率。

网友D:
是不是在烧芯片时选择LPD Level 中的High Level和Low level  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