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er中当进入到中断函数时,中断标志是硬件自动清除,还是要用软件清除?

楼主(2019-12-01):
Designer中当进入到中断函数时,中断标志是硬件自动清除,还是要用软件清除?

网友A:
是硬件自动清除的

网友B(2023-12-27):
通常情况下,中断标志的清除可以通过硬件自动完成,也可以通过软件手动进行。

网友C:
要确定是否需要软件清除中断标志,请查阅PSoC Designer中的相关文档以及你使用的具体PSoC芯片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