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SP主板设计的一般步骤是什么?

楼主(2019-12-01):
DSP主板设计的一般步骤是什么?

楼主:
还有就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网友A:
1.选择芯片;2.设计时序;3.设计PCB。

网友A:
够简单吧,呵呵

网友B:
最重要的是时序和布线。

楼主:
哈哈,多谢,确实够简单,我的路还很长,哎

网友C:
最开始应该选择需要的芯片

网友D:
呵呵,一般人都希望讲得越详细越好,但楼主却要求越简单越好,楼主高人

网友E:
首先是   客户需求分析   功能分析   模块电路架构   原理图  pcb图  第一版试验   改错  第二版 性能测试   稳定性测试   可靠性测试   客户验货   这是我们公司的大体流程

网友F:
楼上霸气,就是这样的

楼主:
OK,就以9楼为蓝本了

网友G:
什么主板啊    是CPCI   VXI   还是P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