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寄生二极管续流

楼主(2019-12-01):
lowside的N管关断后,在死区时间,是不是由high side PMOS的寄生二极管续流啊?

网友A:
感觉应该是的把

楼主:
那是不是正因为这个寄生二极管,所以boost一般不会像buck一样在SW端出现ringing?

楼主:
完全不懂啊!

网友B:
Boost 也会有ringing。推荐一片Ti的应用文档 boost ringing slva255[1]

网友C:
Boost 也会有ringing

网友D:
阻寄生二极管是尼二极管

网友E:
一般寄生二极管可通过的电流为MOSFET本身可以通过的电流。

网友F:
那个反偏的二极管并非是人为接上去的用于续流的的二极管

网友G:
钳位二极管和续流二极管的作用区别?

网友H:
二极管和mosfet在损耗方面有什么不同

网友I:
哪些型号的mos管没寄生二极管

网友J:
能防反接,不是有寄生二极管吗

网友K:
二极管能通过多大电流

网友L:
怎样从datasheet中计算二极管寄生电容

网友M:
钳位二极管是如何钳位的?

网友K:
mos管gs间没有寄生二极管吗?

网友D:
用来防止反向击穿的 续流用

网友J:
寄生二极管,如何测试BVDSS

网友E:
他的压降会大一些,反向恢复时间会长一些

网友I:
MOSFET漏极与源极之间的寄生二极管?

网友F:
二极管是随着这个场效应管在一起的“场效应管寄生二极管或者叫体二极管”。

网友H:
为什么mosfet的漏极相当于二极管的阳极

网友G:
寄生二极管能否走大电流

网友M:
控制器为什么没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L:
D极与S极之间的二极管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