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261的比较器,负端采用DAC0的输出,可以吗?

楼主(2019-12-01):
M261的比较器,负端采用DAC0的输出,可以吗?

这个时候,在芯片外部,要不要把DAC0的输出连接到比较器的负端?还是芯片内部有这个支路?
有详细的操作说明吗?

ACMP0 supports: – 4 multiplexed I/O pins at positive sources:  ACMP0_P0, ACMP0_P1, ACMP0_P2, or ACMP0_P3
– 4 negative sources:  ACMP0_N
 Comparator Reference Voltage (CRV)
 Internal band-gap voltage (VBG)
 DAC0 output (DAC0_OUT)

网友A:
应该需要吧,看手册的这部分图。

网友B:
根据结构试试看。

网友C:
如果构成这个结构,内部肯定没有接吧